这个ESD问题如何解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静电8KV对着sub板的GND(小板漏铜、USB金属外壳)放电,会出现WIFI传输异常掉线,小板与主板之间通过排线连接,MICRO-USB插着电源线接到适配器,相当于直接对着MICRO-USB的地放电了,而小板端的VBUS、DP/DM等都加了TVS,主板端也加了TVS,实验均无效,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类ESD放电到地上也会出问题,是什么原理?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上印制板正反面图!

网友A:
建议选择TVS时考虑参数
注意最大箝位电压和最大峰值脉冲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选择TVS时考虑参数
注意最大箝位电压和最大峰值脉冲功率

这点一直想不明白的,如果直接放电到地上也会造成系统异常,跟TVS关系大吗?我理解TVS只对目标信号线上的浪涌有效,瞬间高压时,TVS还是将浪涌往地上导的。

网友:
防静电电路加TVS只是措施之一,有一定关系
静电是ns级的,加TVS必不可少
打静电不过,要先确定板子异常掉线的来源是哪里?

网友:
电路板先做好防ESD措施
产品防静电,产品的外壳与板子结构有很大关系,措施就是主要是挡和疏导

网友:
整机是怎么接大地的呢?sub板又是怎么与主板相连的呢?最好画出一个框图来示意,便于分析干扰电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