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沟道MOS管电路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如图下
用NMOS和PMOS当做防止电源反接的保护电路
【1】其中PMOS管的电路图好理解,对于NMOS管的电路图(最上面一个图)
输入Vin是直接连在其栅极处,但是MOS管的Vgs是有限度的,如果输入电压Vin过大是不是就不能采用NMOS管来做反接保护?
而PMOS管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PMOS管的导通内阻Rds又大于NMOS管。

【2】两种沟道的MOS管防止反接电路中,都在栅极处加上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3】既然两种沟道MOS管防止反接电路,都利用了MOS管自身的寄生二极管的导通作用
那么在图中最下方的推挽输出拓扑中,没有考虑寄生二极管的作用呢?
在H全桥拓扑中,只把与MOS管并联的二极管当做续流的作用来看待?

网友A:
输入Vin是直接连在其栅极处,但是MOS管的Vgs是有限度的,如果输入电压Vin过大是不是就不能采用NMOS管来做反接保护?

是的。Vin过大,需要采取对应措施。

网友:
“而PMOS管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PMOS管的导通内阻Rds又大于NMOS管。”

P沟MOS管同样存在此Vin较大时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MOS管门极的问题。

网友A:
这两种MOS管防反接电路,不如用萧特基二极管替代MOS管,简单可靠,适应较宽范围电源电压。

网友:
“在图中最下方的推挽输出拓扑中,没有考虑寄生二极管的作用呢?”

最下方的推挽输出拓扑中,N沟管好像是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MOS管防反接电路,不如用萧特基二极管替代MOS管,简单可靠,适应较宽范围电源电压。

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降落时多少?我查看的一些网络资料,虽然是比一般二极管要低,但是也有0.4v,这样如果电流较大,则二极管的功率损耗也不理想。所以我想一刀切地使用导通内阻更小的nmos
但是这样前面也说了,输入电压过大,栅极要加上保护措施,这样看来各有利弊。

我如果输入只是低压,比如最高24伏特,最低12伏特
那么就选择较多,反而困惑了,因为一般的肖特基二极管反向电压为60v,也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Vin是直接连在其栅极处,但是MOS管的Vgs是有限度的,如果输入电压Vin过大是不是就不能采用NMOS管来做反 ...

这个保护mos栅极的措施可以是电阻分压,达到降压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图中最下方的推挽输出拓扑中,没有考虑寄生二极管的作用呢?”

最下方的推挽输出拓扑中,N沟管好像 ...

对,我下面的n管应该是二极管方向反过来,那么就有一个疑问了,如果在首贴的第三个图推挽输出中把电源和地的位置互换,会不会因为两个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是同向的原因,使得电源对地直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保护mos栅极的措施可以是电阻分压,达到降压目的?

“这个保护mos栅极的措施可以是电阻分压,达到降压目的?”

一般用电阻分压即可。分压目的是保证MOS管门极源极之间电压不超过允许值,同时MOS管可以充分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我下面的n管应该是二极管方向反过来,那么就有一个疑问了,如果在首贴的第三个图推挽输出中把电源和 ...

“如果在首贴的第三个图推挽输出中把电源和地的位置互换,会不会因为两个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是同向的原因,使得电源对地直通?”

把MOS管体内二极管正确地画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首贴的第三个图推挽输出中把电源和地的位置互换,会不会因为两个寄生二极管的方向是同向的原因, ...

是的 自画出来正确的方向,就明白了

如果芯片或者电路的额定供电电压是24V的话
要可以承受36V的输入一小时过压冲击
和48V输入的一分钟过压冲击
我感觉直接设计为高于24V输入,就直接通过保护电路断开输入就好
这个36V一小时和48V一分钟如何体现出来?
因为过了24V我就要用保护电路断开供电了

而且对于过压保护电路,是用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等电力电子器件搭建而成好
还是用过压保护的集成芯片+外围电路这样的拓扑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自画出来正确的方向,就明白了

如果芯片或者电路的额定供电电压是24V的话
要可以承受36V的输入 ...

“这个36V一小时和48V一分钟如何体现出来?”

从未见过这样的规定。
对绝缘性能的测试,倒是有工频交流一分钟的规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自画出来正确的方向,就明白了

如果芯片或者电路的额定供电电压是24V的话
要可以承受36V的输入 ...

而且对于过压保护电路,是用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等电力电子器件搭建而成好 还是用过压保护的集成芯片+外围电路这样的拓扑好呢?

我认为分立元件搭成的比较好,因为分立元器件比集成芯片更能承受过电压。

网友C:
这个电路我已经验证过啦。是可以用的。
建议R3电阻不加的话,在反接时有一个大概接近2V的反向电压。不知道为什么。图中的R1和R3是一个分压电路。R1约1K,R3 100K。目前工作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我已经验证过啦。是可以用的。
建议R3电阻不加的话,在反接时有一个大概接近2V的反向电压。不知道 ...

应该是R2和R3才构成分压电路
还有,如果不加R3,在反接会有接近2V的反向电压,这里应该是不加R1吧,R3是不能少的

网友:
“在图中最下方的推挽输出拓扑中,没有考虑寄生二极管的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