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楼主:
稳压二极管在稳压时,通过观察它的伏安特性曲线,它的稳压值不应该是负的吗?

网友:
“稳压二极管在稳压时,通过观察它的伏安特性曲线,它的稳压值不应该是负的吗?”

你在使用稳压管时,已经把稳压管颠倒过来了,稳压管的负极(通过电阻等)接电源正端,稳压管的正极接电源负端。

网友A:
正还是负,取决于你的测量基准点。一节1.5V的干电池,你定义正极为基准即0电位点,那么电池的电压就是-1.5V,但电池还是原来的电池。在同一张图里表达稳压管的正反向伏安特性,按照普通二极管正向伏安特性图的习惯,以负极为基准,那么齐纳击穿区当然处于坐标系的负值区。

网友:
明白了,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还是负,取决于你的测量基准点。一节1.5V的干电池,你定义正极为基准即0电位点,那么电池的电压就是-1.5V ...

谢谢老师的资料分享

网友:
稳压管的稳压特性:是利用其反接,反接电压未达到击穿电压时,其两端电压呈现一变化很小的电压范围!起到稳压输出的作用,一旦超过击穿电压!反向漏电流加速变大!使稳压管击穿!稳压特性可从二极管的伏安特性图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