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3.点亮一排数码管

楼主:
感觉这次有点吃亏,因为数码管是共阴的一寸的,又大又笨,每个下边接一个8050三极管,然后又接8条线。我说平时做产品时都有一个数码管控制芯片。但这次我没有用只得硬着头皮上了。今天,我用定时器13分配给每个三极管25HZ的信号,但不是太好,以后慢慢调整吧
以下是定时器13的程序。
void Timer13_Init(void)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3);

    timer_deinit(TIMER13);

    /* TIMER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                                        //10MS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3,&timer_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3, TIMER_INT_UP);        /*Enable TIMER2*/
        nvic_irq_enable(TIMER13_IRQn, 0);                                //Set priority to 0(0-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3);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3);
}

/*The interrupt handler function of tmer2*/
void TIMER13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13, TIMER_INT_FLAG_UP))
        {
                   display_count++;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3, TIMER_INT_FLAG_UP);
}

以下是运行的照片,虽然有点闪,但功能上达到目地了,下次再调整吧。

网友A:
数码管下的纸板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下的纸板是干嘛用的

放数码管,后边有连线的,我洞洞板根本就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