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PCB图,还有一些问题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正在做有关无刷电机控制板的设计,分为主控板和功放板,主控板原理图有了,PCB图不会画是个新手,这几天画好,但是又不是很懂,自己看不懂自己的图是好还是不好,想大神们帮帮我,指点一下。图在附件里

网友: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一个类似的图,它的那些元器件比如电容什么的,GND都没有连线,是为什么?

网友:
帮楼主截图出效果

网友A:
比如电容什么的,GND都没有连线?
那是没有布完的图吧
有的图在完工之前地线是最后走的,,,

网友:
请问下面那个图是怎么弄的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电容什么的,GND都没有连线?
那是没有布完的图吧
有的图在完工之前地线是最后走的,,,

是全部都布线完了,但是之前那个图敷铜了,我没注意,今天我隐藏了敷铜,发现的

网友:
P3电源座可以再往板子边放一点,与P6平行,18V输入地方,地线要么敷铜,要么把地线搞粗一些
建议U2是否可以调转180°,IC的身体临近板子边缘,有利板子散热,把相邻几个器件也调整到管脚附件,P3的18V到U2能更近一些,再优化一下走线。

网友:
还有,PCB图是要结合原理图看的
电源线还是要坚持一点尽量短而粗
u2像似lm2596之类的芯片,如是L1电感要用功率电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全部都布线完了,但是之前那个图敷铜了,我没注意,今天我隐藏了敷铜,发现的

正常的看应该是敷铜的,隐藏的原因
先把基本功能实现了,其他不是大的问题,属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看应该是敷铜的,隐藏的原因
先把基本功能实现了,其他不是大的问题,属优化

是不是地线连接好了,就不用敷铜
然后没连底线可以通过敷铜连接到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地线连接好了,就不用敷铜
然后没连底线可以通过敷铜连接到地呀

1楼说是主控板
最好敷一下铜吧
对EMI有好处,增大地线面积,有利于地线阻抗降低,使电源和信号传输稳定,抗干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说是主控板
最好敷一下铜吧
对EMI有好处,增大地线面积,有利于地线阻抗降低,使电源和信号传输稳定 ...

好的谢谢您啦,敷铜那里是设置成连接到GND吧

网友:
你 VIA会不会太大?板框 有3个是Top 1个是keep-out!

网友:
根据原理图再优化一下走线吧,有的线真的好绕,试着把元器件调换一下方向,走线可能更近一些。
另外,走线不要出现直角或者锐角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