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通信通过共享内存交换数据ARM端程序的学习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shared/protocol.h"
static int map_addr(int *fd, off_t phy_addr, size_t length, void **map_base, void **virt_addr);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 -1;
void *map_base = NULL;
char *dest = NULL;
off_t phy_addr = SHARED_BUFFER_ADDR;
/*这个地址可以在protocol.h中查到*/
size_t length = SHARED_BUFFER_SIZE;
/*protocol.h中的内容:*/
#ifndef _PROTOCOL_H_
#define _PROTOCOL_H_
/* Memory Map (see ../dsp/c6748.cmd and linux boot arguments)
*
* 1180_0000 - 1184_0000 4_0000 ( 256 KB) SHDSPL2RAM
* 8000_0000 - 8002_0000 2_0000 ( 128 KB) SHRAM
* C000_0000 - C7FF_FFFF 800_0000 ( 128 MB) External Memory (DDR2)
* ------------------------------------------------------------------------
* C000_0000 - C1FF_FFFF 200_0000 ( 32 MB) Linux
* C200_0000 - C2FF_FFFF 100_0000 ( 16 MB) --------
* C300_0000 - C37F_FFFF 80_0000 ( 8 MB) DSP_PROG (code, data)
* C380_0000 - C3FF_FFFF 80_0000 ( 8 MB) --------
* C400_0000 - C7FF_FFFF 400_0000 ( 64 MB) Linux
*/
#define SHARED_BUFFER_ADDR 0xC2000000
#define SHARED_BUFFER_SIZE 0x1000
#endif
----------
/*从上面可以看出实际上所谓的共享内存是板子上DDR2上的一段地址*/
if (map_addr(&fd, phy_addr, length, &map_base, (void **)&dest) < 0) {
fprintf(stderr, "fail to map dest\n");
close(fd);
return -1;
}
while(1) {
char src[] = "helloworld";
memcpy(dest, src, sizeof(src));
sleep(1);
}
munmap(map_base, length);
close(fd);
return 0;
}
static int map_addr(int *fd, off_t phy_addr, size_t length, void **map_base, void **virt_addr)
{
if ((*fd = open("/dev/mem", O_RDWR | O_SYNC)) == -1)
return -1;
/*/dev/mem是物理内存的全映射,包括整个处理器的地址空间,具体包含地址总线上的所有可寻址空间和IO空
间,但要保证这些物理地址是有效的,可以从这些地址上访问到数据。理论上可以映射0-0xffffffff的地址空间。*/
off_t off_page = phy_addr & ~(sysconf(_SC_PAGE_SIZE) - 1);
/*sysconf(_SC_PAGE_SIZE)可以得到一页的大小,一般是4096k,因为映射的地址必须的是一页大小的整数倍,
所以可以通过将0x111取反后做与运算,从而将0-3位清零。假如phy_addr是0xE8000020,经过运算之后就是0xE8000000*/
*map_base = mmap(NULL, length + phy_addr - off_page, PROT_READ | PROT_WRITE, MAP_SHARED, *fd, off_page);
/*NULL表示不指定地址,内核根据需要分配地址,可以增加程序的可移植性
PROT_READ:表示页可读取
PROT_WRITE:表示页可写
MAP_SHARED:表示与所有其他映射这个对象的进程共享映射空间
*/
if (*map_base == (void *) -1) {
close(*fd);
return -1;
}
*virt_addr = *map_base + phy_addr - off_page;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