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筒灯更换可调光的电源

楼主:
大家好,最近一个客户的会议室内筒灯需要改成可调光的方式,一个会议室内共有100多盏筒灯,统一调节亮度,因为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所以请教一下。
目前客户正在使用的筒灯和电源如下:

现在客户需要能够调光,请教下大佬们,如果用目前的这个恒流源,能够通过增加什么电路实现吗?我看QQ群里大佬和网上搜了一下,都说需要使用恒压源+PWM调节,请问如下这两款恒流源可以用来调节这个筒灯吗?
1.台湾明纬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65150288550
主要参数:额定功率25W,输出24V,输出电流1.05A,可0-10Vdc调光或者10V PWM信号(频率范围300Hz-3KHz)
2.欧切斯http://www.euchips.cn/0-10V_constantvoltagedriver_1-10V/EUP24A-1H24V-1.shtml
主要参数:24W,24VDC,1-10V恒压调光驱动器。这款驱动器可以通过外部1-10V有源信号,可调电阻和PWM信号实现平滑调光的效果。
请问这两款是不是都可以用于这个筒灯调光?如果采用这个恒压源,这个会议室内100多个筒灯统一调节相同的亮度,采用如下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
建议你用和原配电源类似的恒流电源,对亮度的控制会比较好。你的灯珠排列估计是 11串3并的架构。要找一个恒流输出在432mA,输出电压最高38V的AC-DC恒流方案,只不过多一个调光的功能。这个要找现成的估计还挺费事,不行就自己做一个算了。你贴的两个都是恒压输出(一般要串电阻限流,亮度也会不均匀),而且电压低了,输出24V的话,11个串联的白光灯珠估计点不亮。

网友:
简单点的话,建议找一个AC-DC恒压输出36V的电源方案,然后加一个PWM调光的恒流DCDC芯片,比如PAM2861。可以把MCU和485接口电路也都做进去。

网友:
楼主1楼所说明纬的调光和上海欧切斯调光方案不同
欧切斯是1-10V,灯具的调光0-10V或1-10V调光属于模拟调光信号,线性比例技术成熟可靠成本低

网友:
“会议室内100多个筒灯统一调节相同的亮度”这样的话,如果没现成的方案,从新做方案画板子打样购材料,客户不知道满意不,能等几个月,,
如果成本不是问题的话,到是建议采用DALI调光系统,可以了解一下

欧切斯是国内DALI调光比较好的,声明不是托。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回复,现在就是没有现成的方案,对LED驱动方面了解知识比较少,那我明天再详细咨询一下欧切斯!

网友:
按楼主的485通信、也是可行的,但需要上位机、下位机等程序会麻烦一点(时间问题)、、、、可以了解一下DALI调光、、、、很多电源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