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读卡距离受到影响的问题

楼主:
最近设计了一款终端设置。在键盘的后方安装了IC读头。现在发现一个问题
1、把IC读头放到键盘后面,读卡不稳定,而且距离很小。IC读头越靠近主板,效果越差。

终端

终端

网友:
如果是触摸键盘,刷卡天线尽量避开触摸按键。

网友:
应该是互相有干扰吧。

网友A:
确定是有干扰,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刷卡最好单独一个区域,毕竟磁场周围有电场。

网友B:
几年前我们做过13.56兆射频板终端刷卡器,遇到过刷卡距离近问题,
记得是DCDC电压供电纹波大,增加了一颗2700pf的聚丙稀电容有明显改善。
只是想起来这个问题,不一定和楼主的问题吻合,可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有干扰,有没有办法解决?

加防止干扰的屏蔽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们做过13.56兆射频板终端刷卡器,遇到过刷卡距离近问题, 记得是DCDC电压供电纹波大,增加了一颗2 ...

能不能加个微信交流一下:i8088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几年前我们做过13.56兆射频板终端刷卡器,遇到过刷卡距离近问题, 记得是DCDC电压供电纹波大,增加了一颗2 ...

是不是线圈也不够强大。只有几圈。我看别人画的是6层板。他这个二层板才几圈。

网友:
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没有这方面有经验的,可以有偿解决。有的话可以加我微信:i8088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线圈也不够强大。只有几圈。我看别人画的是6层板。他这个二层板才几圈。

与几层板关系不是很大,

天线线圈需要对应频率,比如高频、低频天线线圈频率都要各自对应,结果是能识别与合适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与几层板关系不是很大, 天线线圈需要对应频率,比如高频、低频天线线圈频率都要各自对应,结果是能识 ...

现在就是放在键盘后面读卡不灵敏无法解决。有没有办法。一个新产品就卡在这里二个月了。

网友:
广东省卡尔卡科技有限公司

万物互联, 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