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PIC单片机EN8F677E豆浆机单片机方案

楼主:
英锐恩分享替代PIC单片机的EN8F677E豆浆机单片机方案,基于兼容PIC单片机的EN8F677E研制的全自动豆浆机系统总体方案介绍:
硬件组成如图所示,3个传感器分别测量水位、溢出、温度,2个按键,1个蜂鸣器输出口,2种加热方式选择。
其中,RB1口通过继电器触点接的应是电热丝,但PROTEUS库里没有,只好用一个LED代替一下,只要灯亮说明电热丝正在加热。另外,三个传感器均用开关表示,欠水检测传感器的开关闭后说明有水可以工作,否则不能正常开启;温度传感器开关闭合说明加热到指定温度;溢水检测传感器开关闭合说明豆浆泡沫溢出。上述三个开关均只能手工开启闭合模拟。选用单片机为EN8F677E。
豆浆机由搅拌机、加热器和控制电路三大部分组成。基于兼容PIC单片机的EN8F677E研制的全自动豆浆机的控制电路,只要按下启动按键,豆浆机就开始工作,一会儿就能喝到美味又营养的豆浆。整个过程由单片机全自动控制,让您用起来更加地方便、更加的安全。
兼容PIC单片机的EN8F677E特性如下:
  • 全静态CMOS 设计
  • 8 位数据总线
  • 片上FLASH ROM 大小: 2.0 K
  • 内部RAM 大小: 256 字节
  • 内部EEPROM 大小: 256 字节
  • 37 单字节指令
  • 14-位指令宽度
  • 8 级堆栈
  • 工作电压: 2.5 V ~ 5.5 V (PEDH 关)
  • 4.5 V ~ 5.5 V (PEDH 开)
  • 工作频率: DC ~ 20 MHz
  • 间接和直接寻址模式
  • 上电复位
  • 电源边沿检测复位
  • 掉电睡眠模式SLEEP
  • 捕捉/比较/PWM 模块
  • SSP 模块
  • USART 模块
  • 14 中断源:
    -外部INT 引脚
    -TMR0 , TMR1 , TMR2 定时器中断
    -A/D 转换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