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串口中断的使用方法

楼主:
新版本的micropython支持STM32的串口中断了,但是因为缺少文档,也没有给出完整使用例程,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下面是我整理的基本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
  • 串口需要使用machine库的UART模块
  • 设置串口参数和波特率
  • 定义串口中断的触发方式和回调程序(中断程序),触发方式目前只能选择UART.IRQ_RXIDLE
  • 串口回调函数必须带有伪参数
  • 串口回调函数需要遵循回调函数的设计原则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ESP32还没有测试,应该也是类似的。

网友: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就是一旦串口 RX上有数据就出发调用 回调函数,串口RX本身有缓冲机制,相当于寄存器,信息不会丢失,所以串口中断意义不太大,完全可以用一个线程来处理。

网友:
研究研究

网友:
看看大神老师的文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