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中断HAL库未检查到FLAG

楼主:
所用芯片为STM32F030.我的原代码是在定时器中断函数TIM3_IRQHandler中,通过检查if(__HAL_TIM_GET_FLAG(&htim3, TIM_FLAG_CC3) != RESET),来捕获外部PWM。

现在有个奇特的现象,当外部PWM为周期20ms,脉宽大概为1.94ms的时候,上述判断为否(也就是未检测到该通道输入捕获发生)。
但是当我在输入捕获回调函数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中,通过下述代码检查就是正常的。
  • if(htim->Instance == htim3.Instance)
  • {
  •     if(htim->Channel==HAL_TIM_ACTIVE_CHANNEL_3)
  • }
  • 我想请教一下__HAL_TIM_GET_FLAG 或者 ((__HANDLE__)->Instance->SR &(__FLAG__)) == (__FLAG__) 的原理和具体用法。

网友A:
你自己写IRQ的时候有没有用HAL库呢,HAL库会对状态位进行处理,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写IRQ的时候有没有用HAL库呢,HAL库会对状态位进行处理,是不是这个原因

当写IRQ的时候并没有写回调函数(不过我的代码是搭建的HAL库)。难道是通过Cube配置出来的HAL库代码自己就会处理状态位吗?

网友:
完整的HAL库当然要自动处理,然后你是怎么自己写中断服务的就不太清楚了,原则上是可以自己写的.
F0我用的不多,你能不能调试看看,或者追一下HAL库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