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规则检查的时候发现的问题

楼主:
请问发现以下这些问题,怎么改,很多都是这样的,这我选的元件就是这样,它怎么说我错了

网友:
这是你设计规则时,设计的丝印跟丝印间的最小距离是10mil,丝印跟元器件间的最小间距是10mil,你改一下规则里面的间距就行了

网友:
你直接把silk 的两项关掉就好了。基本上都没再看的,有的甚至机械层开一层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