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昆试用】电源的改造

楼主:
麦昆的组装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因为太容易了,把轮子装上,再插上超声波传感器,最后接上电池盒就完成了。

麦昆使用的电源是3节AAA电池,现在还使用AAA电池供电,看起来有些不喜欢。一个是AAA电池容量偏小,而且是一次需要3个,实在麻烦,另外用AAA电池也不利于环保,于是就想能不能改造一下。

3节AAA电池,电压范围在3-4.5V,因此使用一节3.7V的锂电池正好满足要求(3-4.2V)。找了一个以前做实验的锂电池,以及一个充电板,成本一共不超过5元左右吧。如果找不到合适锂电池,用旧的手机电池也可以,只要没有鼓泡,输出电压正常的就可以,容量偏低也没有关系。

为了方便安装,计划将锂电池和充电板都安装到电池盒中。首先将电池和挖一个槽,可以将电池板嵌进去。

然后将锂电池焊接上去

因为电池盒不方便焊接导线,所以使用了细铜丝(漆包线),将铜丝的一头绑在电池盒正负极上,另一头焊接到充电板。先将充电板用双面胶固定到电池盒中,也可以用万能胶。最后将电池安装进去,并用透明胶固定一下,这也可以防止电池松动。

连接好电源插头,将电池盒粘到电机上,打开电源开关,可以看到电源指示灯点亮,改造成功。

网友:
这种方法改造起来最简单,也不会破坏麦昆原有的结构

网友:
改换一下电池的方式
就是锂电池鼓包容易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换一下电池的方式
就是锂电池鼓包容易充坏

鼓包的电池就不要用了,避免危险。尽量买好一点的锂电池,只要不是太差的电池,特别是小容量的锂电池,一般不会鼓包。

网友B:
可是这样电池容量太小了,现在有那种直接AAA的锂电池,可以直接放到电池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这样电池容量太小了,现在有那种直接AAA的锂电池,可以直接放到电池位上的。

容量稍微有点小,如果驱动电机工作时间就不会特别长,不驱动电机问题就不大。

不过麦昆本身比较小和轻,不能放太大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