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二):USART0

楼主:
      本次实验的内容为串口通信USART0,实现通过打印输出语句向PC端发送数据,并通过PC端串口助手软件进行显示。串口通信能够给后期的各模块相关程序的调试提供方便。

一、实验资源
1、GD32E231C_START评估板;
2、Keil v5.27.1.0;
3、GigaDevice.GD32E23x_DFP.1.0.0.pack;

4、GD32E23x_Demo_Suites_V1.0.1;
5、GD32E231C_START开发板相关文档;

6、串口助手软件 SSCOM V5.13.1;
7、USB转串口工具;

二、实验过程
1、资源分析。通过数据手册可以了解到GD32E231C8T6共有两个串口USART0及USART1, GD32E231C_START评估板通过JP9已将USART0引出,为方便实验就使用了USART0,在原理图及数据手册中可以看到USART0被复用至PA9与PA10引脚;

2、硬件连接。使用一个USB转串口工具通过杜邦线与USART0连接;

3、程序实现
      参照兆易创新提供的例程进行了修改,程序也是比较简单,要注意的是在配置USART0时要在打开USART0时钟的同时还要打开USART0所在端口GPIOA的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USART0_PORT_CLK);        //打开USART0所在GPIOA端口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打开USART0时钟

另外还有一点要将PA9、PA10的复用打开:
gpio_af_set(USART0_PORT, GPIO_AF_1, USART0_TX_PIN | USART0_RX_PIN);

主循环中每隔500ms向串口发送数据: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LED_PORT_Init();
        USART0_Config();

        while(1)
        {
                printf("\n\r GD32E231C_START USART0 TEST OK! \r\n");
                delay_1ms(500);
        }
}

4、实验结果

三、总结
      程序中要注意开启串口时钟的同时还要打开串口所在GPIO的时钟,同时还要打开端口的复用功能。本次实验只做了串口输出,方便后期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