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常用算法——卡尔曼滤波器(四)

楼主:
2.2 卡尔曼滤波基本公式
设系统的状态方程为:
X (k) = AX (k −1) + BU (k −1) +W (k −1)                  (1)

系统的测量方程:
Z (k) = CX (k) + V (k)                                                 (2)

其中:A(k-1)为为状态转移矩阵;X(k-1)为状态向量;B(k-1)为输入控制项矩阵;u(k-1)为输入或者控制信号;W(k-1)为零均值、白色高斯过程噪声序列,其协方差为 Q(k-1);C(k)为测量矩阵;V(k)为协方差为 R(k)的零均值、白色高斯测量噪声。系统的测量方程的输出项 Z(k)是可以实际测量的量。

表示 k 时刻对随机信号 X(k)的最优线性滤波估计值,用

表示在 k时刻对 k+1时刻的信号X(k+1)的最优线性预测估计。

卡尔曼滤波器的递推算法如下

协方差的更新方程还有下面几种不同的形式:

P(k | k) = P(k | k −1) K (k)C(k)P(k | k −1)                                                                            (e1)

式(e)和(e1)相同,适用于增益为最优卡尔曼增益的时候。使用其它增益的话要用公式(e3)。

                                    (e2)
其中,测量的预测协方差(或新息协方差)

用来衡量新息(测量值减去测量估计值)的不确定性,新息的协方差越小,说明测量值越精确。不知道公式(e2)有什么应用条件,但是应该比公式(e1)适应性好,该书中就使用该式进行卡尔曼滤波迭代。

                               (e3)
其中,I 为与协方差阵同维的单位阵。式(e3)可保证协方差阵 P 的对称性和正定性。这个公式对于任何卡尔曼增益 K 都成立。

其中,I 为与协方差阵同维的单位阵。式(e3)可保证协方差阵 P 的对称性和正定性。这个公式对于任何卡尔曼增益 K 都成立。

式(e)或(e1)计算比较简单,所以实际中总是使用这个公式,但是需要注意这个公式仅在使用最优卡尔曼增益时它才成立。如果算术精度总是很低而导致 numerical stability 出现问题,或者特意使用了非最优卡尔曼增益,就必须使用式(e3)。但是什么是最优卡尔曼增益还不大清楚,可以先试用简单的形式。

上面(a)~(e)的 5 个式子就是卡尔曼滤波的迭代公式。 如果系统是非时变的,则系数矩阵 A、B、C 都是常数矩阵。根据上面的 5 个公式就可以完成卡尔曼滤波的全过程并继续下去。因为把根据状态方程计算的预测值
和 k 时刻的实际测量值 Z(k)相结合来估计 k 时刻的状态真值 X(k|k),所以起到了削减误差的最佳估计效果,实现了测量值的修正。

过程(状态)协方差矩阵 P
两个标量x1,x2标准的协方差公式为cov(x1 , x2 ) = E{[x1 − E(x1 )][x2− E(x2 )]} 。
设状态向量 X 有 q 个分量,一步滤波后各个状态分量的误差:
该误差的均方误差 P(k)就变成一个误差的协方差矩阵

其中 Pij(k) k 时刻状态分量 xi xj 的滤波误差的协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