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纸初步画好,但是我是新手不明白自己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意见和帮助

楼主:
   PCB图纸初步画好,但是我是新手不明白自己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意见和帮助,自己画来画去总感觉不是很满意,感觉有大问题,我画的是一块18V电池供电的无刷电机主控板。附近是原理图

网友:
你是觉得哪里不满意呢?

网友:
第一个板,只要从原理图生成网络表没问题,主要器件布局不影响使用,稍微注意一下电源线和地线粗细设置
没大的问题,先打样,自己亲自焊接调试,一路下来,再总结

网友:
就看到了你用了还挺多的过孔的,会不会是你的元件摆放不太好,元件摆放线最好就少些交叉这样你布线会比较好走,我建议贴片的话不要摆太近会导致你焊接不太方便,你手艺好的话就无视吧,布线建议先把能布的贴片先布了吧,少点用过孔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建议顶层走VCC,底层走GND,布线先把顶层布了先,有需要在用过孔,或者可以用一个0欧电阻做跨接,只是建议啊,我只不过是刚刚出来实习的实习生,希望能帮到你吧

网友:
电源输入部分先进电容再给电源芯片,输出部分先进电容再给负载。

看到几条电源线太细 了,

网友:
线路布线不要出现锐角,最小是直角。我也不懂具体原因,是当初一个师傅教的

网友:
问题还是有点多的……

首先从走线的线宽来说,感觉你还不是太明白线宽与电流的关系,以及开关电源中电流的流向。例如下方白圈圈中的线就明显太细了,跟电源的壮阔身姿明显不符,无论D3截止还是导通续流都很艰难。

其次就是PCB布板最强调的回路、回路。上方白圈圈中你14V降5V的回路走的很糟糕,电源芯片原本应该一夫当关雄踞主干道,结果变成了被马谡指挥上山打游击,电流们到了电源芯片,左弯右绕才能找到自己的地回到正途,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圈圈。

① 电流预估预算好,选好合适的线宽;

② 回路尽量小,回路尽量小,走出去的信号要跟从地线回来的信号尽可能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