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曲轴动平衡问题-N600

楼主:
工作人员在检测轴颈,由于轴颈受力复杂,故其磨损是不均匀的,沿着径向磨成椭圆,沿着轴向磨成锥形。但是它们的磨损部位都有一定的规律性,连杆轴颈的最大磨损靠近主轴颈的一侧,主轴颈的磨损椭圆与结构有关。如果这个时候不用动平衡仪器来检测,就会影响整个汽车曲轴的一个平衡度,一个物体如果失去了它的平衡度那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且由于汽车曲轴已经连接,在拆卸将会更大的影响其使用年限,而GLForeN600将会帮助你解决这个尴尬的问题,N600会主动出击,然后告诉你问题所在,帮你轻松解决汽车曲轴动平衡问题。从而让你使用起来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
换个轴几百块的事,检测有啥意义,磨了换新的不就行了,检测半天人工费比材料费都贵,

网友:
扯淡!曲轴动平衡还用你检测?设计、制造、加工、曲轴的人死了?安装发动机的人死了?

我想起来当年有个“视保屏”不过一块玻璃,放在显像管彩电前面说什么可以阻挡X射线,阻挡红外线紫外线。

我想起来汽车轮胎修理行业,把贴块铅块的动平衡说的神乎其神。

你们说:1、这玻璃就算有阻挡X射线作用你一个杂牌小厂能生产,人家国内数一数二的显像管厂不能生产?事实上本身显像管就是铅玻璃!原来“视宝屏”厂家自己炒作。

             2、汽车轮胎再不平衡、这小铅块作用力再大,他还有轮胎走在路上颠簸跳动的力量大吗?为啥原厂轮胎都没有贴铅块?人家说只有特高速方程式赛车有影响,普通汽车轮胎不平衡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原来还是厂家商家炒作。

           最后说道这个曲轴检测,就如同你发明飞机尾气检测一样,还用你检测然后调整?那东西造出来成品就已经是检测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