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三):TIMER2_CH1 PWM输出

楼主:
      本次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为后期的实战做前期准备,利用GD32E231C_START评估板上的用户按键“KEY”控制定时器"TIMER2_CH1"的PWM输出,用以改变LED1的亮度。

一、实验资源
1、GD32E231C_START评估板;
2、Keil v5.27.1.0;
3、GigaDevice.GD32E23x_DFP.1.0.0.pack;

4、GD32E23x_Demo_Suites_V1.0.1;
5、GD32E231C_START开发板相关文档;

6、逻辑分析仪。

二、实验过程
1、资源配置。GD32E231C8T6具有非常丰富的定时器资源,这其中包括1个高级定时器TIMER0;5个通用定时器TIMER(2,13~16);1个基本定时器TIMER5,当然还包括RTC等等。结合数据手册及评估板原理图可以看到四个LED分别受控于PA7、PA8、PA11、PA12引脚,其中的PA7引脚的复用功能包含了通用定时器TIMER2的“TIMER2_CH1”,同时PB5引脚同样也可复用为“TIMER2_CH1”,正好PB5已被“JP9”引出方便外部测试,于是本次实验的定时器资源使用了通用定时器TIMER2。还有就是利用了接在PA0上按键“KEY”,高电平有效,用以调整PWM输出信号的占空比。

2、程序实现。参考了官方提供的例程,首先PA7引脚进行相应配置,要注意的是打开PA7引脚“TIMER2_CH1”的复用功能“AF1”;然后对TIMER2_CH1通道PWM输出进行相应配置并使能PWM输出。
下面是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KEY_PORT_Init();
        PWM_Config();
        while(1)
        {
                KEY_Scan();//用于调整PWM输出占空比
        }
}

TIMER2_CH1”通道PWM输出配置函数:
void PWM_Config(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PWM_OUT_PORT_CL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gpio_mode_set(PWM_OUT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
                                                                PWM_OUT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PWM_OUT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PWM_OUT_PIN);//PA7(TIMER2_CH1)

        gpio_af_set(PWM_OUT_PORT,
                                                        GPIO_AF_1,
                                                        PWM_OUT_PIN);//配置PA7引脚复用功能为TIEMR2_CH1

        timer_deinit(TIMER2);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9;//预分频器值72M/(719+1)=100KHz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对齐模式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周期值,此值确定了PWM输出的周期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时钟分频值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计数器重复值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1,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2,ENABLE);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timer_enable(TIMER2);
}

按键函数:
void KEY_Scan(void)
{
        static uint8_t num=0;

        if(KEY==1)
        {
                delay_1ms(20);
                if(KEY==1)
                {
                        num++;
                        if(num==5)
                                num=1;
                }

                switch (num)
                {
                        case 1: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1,900);break;        //占空比90%
                        case 2: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1,650);break;        //占空比65%
                        case 3: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1,300);break;        //占空比30%
                        case 4: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1,0);break;                //占空比0
                        default:break;
                }
                while(KEY==1);
        }
}

3、实验结果

4、测试占空比
      为方便测试,将“TIMER2_CH1”通道PWM输出功能转移至PB5引脚,直接在预定义中修改:
#define PWM_OUT_PORT                         GPIOB
#define PWM_OUT_PIN                         GPIO_PIN_5
#define PWM_OUT_PORT_CLK         RCU_GPIOB

然后接上逻辑分析仪进行测试,通过按键“KEY”可对输出信号的占空比进行相应的调整,测试如下:

三、总结
      按键应该考虑使用中断,下一步进行改进。

网友:
共同学习,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