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昆试用】 麦昆上的主要元件

楼主:
因为DFRobot没有提供太多麦昆的产品资料,所以简单的分析了一下主要元件。
麦昆的正反面

板上元件不多,主要如下:

超声波传感器旁边,是PS3120A电容升压芯片。

电源插座旁边的芯片,没有找到型号。

红外传感器后面,是LM358运放。

两个电机之间,是单通道电机驱动IC YX-75V18。

网友A:
不是有个wiki吗?上面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吧?活动页面有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wiki吗?上面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吧?活动页面有链接

wiki内容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wiki吗?上面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吧?活动页面有链接

可以联系厂家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wiki吗?上面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资料吧?活动页面有链接

可以。你想要什么资料,哪方面的?

网友:
好东东,不顶一下不行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你想要什么资料,哪方面的?

比如原理图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如原理图什么的

原理图会给吗?我觉得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会给吗?我觉得够呛

问过管理员,说不能提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会给吗?我觉得够呛

大部分功能不用原理图也没有问题,只有I2C芯片没有找出型号,看起来是一个I2C转PWM功能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功能不用原理图也没有问题,只有I2C芯片没有找出型号,看起来是一个I2C转PWM功能的芯片。

STM8S003F3U6TR,QFN20封装,丝印S033,8位微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8S003F3U6TR,QFN20封装,丝印S033,8位微控制器。

多谢

网友:
也要谢谢你,我也是想知道麦昆上边用了哪些主要元件,你的帖子应该是唯一一个把元件都拍出来的,我也只是今天借着你的图,把它搜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