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看的无人机原理总结(三)无人机的外观介绍

楼主(2019-05-14):
一定要看的无人机原理总结(三)无人机的外观介绍
今天的「飞手百科」,我们就来给新手们简单讲解一下,无人机身上的各个部件,到底有什么作用~?这里以常见的DJI 精灵4为例。
1,电机
消费级航拍无人机多为四轴和六轴,每个轴上的电机带动螺旋桨旋转来产生升力,并以此飞行。目前主流的电机是无刷电机,电机分为定子和转子,下图的绕组线圈就是电机的定子,通过磁场驱动永磁磁钢也就是转子转动,电机就转起来了。
左边为转子,右边为定子
常听人们问这个电机是2212还是2312的?这四位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电机的尺寸。 例如精灵4电机是2312的,这表示电机定子的直径是23mm,定子的高度是12mm。前两位数字越大的电机越宽,后两位数字越大的电机越高。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精灵4的电机有3°的向外倾斜 ,这样设计可以使精灵4的方向旋转更加灵活。
2,螺旋桨
常见的螺旋桨有塑料、碳纤等材质,还有2、3叶之分,精灵4用的是两叶的桨。为什么不用三叶桨呢?因为简单的增加叶数并不能增加升力,还要考虑阻力,电池放电能力等因素。
螺旋桨也常用4位数来表示尺寸,例如精灵4采用9450桨叶,其中前两位表示桨叶的直径,后两位表示桨叶的螺距。
螺旋桨的安装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消费级航拍无人机有以下几种安装螺旋桨的方式。
螺丝固定桨叶
通过螺丝来固定桨叶,常见于航模。
通过螺纹把螺旋桨旋转固定在电机上,在电机旋转的过程中由于旋转的力会拧紧桨叶,但某些情况下会有射桨的风险。
快拆桨
如自紧桨螺纹损坏或电机由于堵转陡停,会导致桨叶脱离电机飞出(射桨),因此最新的飞机倾向于使用可靠性更高的快拆桨,例如精灵4就采用快拆桨。
3,LED灯
消费级航拍无人机在机臂下方一般都有着LED灯,这灯并非仅为装饰,而是大有用处的。
在飞行中前方红色的LED灯起到了表明飞机位置和机头朝向的作用,后方的灯则表明飞机的实时状态,例如飞机正常情况下绿灯慢闪,失控时黄灯快闪,低电量时红灯慢闪。
4,电调
把精灵4的电池拔出后,从电池仓看进去,会看到部分电路板,这就是飞机的电调板,用于控制电机的电流大小。
无人机的电子设备也是怕水的,像手机一样,进水后会影响保修,因此在机身中贴有一张防水标签,遇水变红,如果维修时这张标签是红色,就会影响保修。所以雨天、大雾天还是不要飞行,回南天也要注意防止进水。
5,超声波/视觉定位/视觉避障
上图中间两个大的圆孔是超声波模块,运用了超声波原理来在低空情况下精准定高;两侧较小的两个圆形是视觉定位模块,类似两个眼睛,利用了图像识别技术使其在室内也可悬停。
在精灵4前方的脚架上,我们也可看到两个“小镜头”,这是精灵4避障的关键所在,依靠这两个镜头的立体成像,精灵4可以实现视觉主动避障。目前无人机避障有几种技术,精灵4的视觉避障、英特尔realsense技术、超声波避障技术。
6,镜头
连接着相机和机身的部件叫做云台,云台可以保持相机在飞行时的稳定,消除画面抖动。精灵4将部分云台做到了机身中,使得整个机身线条更加流畅。
为保证画面实现各个方向上的增稳,云台分别有三个轴:俯仰、横滚、航向,每个轴都有一个电机,用于在飞机倾斜时让画面仍保持平稳。
7,遥控器
其实在最早飞的时候,飞无人机用的遥控器差不多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虽然看着很多按钮、拨杆很酷炫,但是使用难度也很高,什么功能对应哪个开关都需要进行设置,油门行程校准之类的操作也要自行完成。这样一台遥控器的使用指南往往长达数十页,难倒了一众新人。
后来在一体机中,为了新人也能快速学会使用遥控器功能,遥控器被大大简化了。
在这样的遥控器中,每个开关都已经对应好了相应的功能,只需要记住每个开关对应的模式,拿到手就可以直接进行飞行。
再后来,大概是由于这样的遥控器外形过于简单、功能偏少,遥控器又设计为了下图的样子
遥控器上的按键重新变多了,更多的操作都可直接在遥控器上进行,遥控器上加入了操作频率高的拍照、录像按钮以及重要的返航按钮。这时每个按键变得更直观,人机工程做得更合理。
2018年TI杯联赛
国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