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上的485是自动收发吗?

楼主:
A:我在pc端测试好的代码。到板子上都不可以用,是不是485串口出问题了?
B:开发板上的485不是自动收发的,收发时需要用软件做控制的。

A:什么软件?写的自动发送代码 还有检测返回值
B:可以看下原理

网友:
485是单工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只能收或者只能发,如果你想做到正常的通信,需要加一个控制,,,,

网友:
怎么能自动收发都是软件控制的,控制端就是RS485DR

网友:
某家工控板的自动收发切换,挺巧妙的,不过对波特率有限制,太高了用不了,一般9600没问题

网友:
硬件上可以设计为自动收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