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EMC设计

楼主:
现在在做一款用在汽车上的产品,其他电路都设计好了,现在就剩电源这块EMC怎么处理比较好还不太确定(12V电源取自汽车供电),担心车内输出的12V电源会不稳定等一系列情况造成产品损毁,所以大神们是否可以提点建议呢,怎么处理电源EMC这部分电路呢

网友:
担心车内输出的12V电源会不稳定等一系列情况造成产品损毁
-----这些应该不是EMC的关注点吧。这些是需要的过压保护、欠压保护、浪涌保护等电路。另外,汽车电子产品需要其他的安全认证。

网友:
先了解汽车电子产品的认证的各种要求
还有汽车电子最好选用车用IC
如楼上所言,各种保护电路要搞好

网友:
“担心车内输出的12V电源会不稳定等一系列情况造成产品损毁”

这个,可不是EMC的内容。

网友:
“担心车内输出的12V电源会不稳定等一系列情况造成产品损毁”----这个跟EMC有什么关系、、、

应该关心----欠压、过流、、、
1、欠压----启动时启动马达瞬间拉低电压、其他设备就要考虑欠压了、、、
2、过流----启动后恢复使得电流冲击,过流保护才是重点、、、、

网友:
我们也做过此类产品,我们都会做一些高低压的要求标准,以及浪涌抗扰测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