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四位数码管亮度,不改程序改什么硬件呢?

楼主:
(图片)

网友:
降低亮度就是减少电流,增加电阻

网友A:
“如何降低四位数码管亮度,不改程序改什么硬件呢?”

增加R31~R38各电阻数值

网友B:
缩短点亮LED的时间即可

网友:
加电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降低四位数码管亮度,不改程序改什么硬件呢?”

增加R31~R38各电阻数值

换8只太麻烦了,调整Q9哪里能降低电压呢,整体5V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缩短点亮LED的时间即可

您好,除了8只电阻增大外,改哪里能缩短时间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8只太麻烦了,调整Q9哪里能降低电压呢,整体5V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增加R12电阻值,可以控制Q9集电极电流以降低LED发光。
但此法会使数码管只亮一段、亮两段、亮三段……时发光不一样,亮的段数越多就越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8只太麻烦了,调整Q9哪里能降低电压呢,整体5V保持不变的前提下

“换8只太麻烦了”

嫌麻烦,不要改电阻好了。在数码管外面贴一层半透光的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好,除了8只电阻增大外,改哪里能缩短时间呢?

CPU发送段码数据给数码管,点亮数码管。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显示,重复下一个字符。这个改变延时可以改变亮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加R12电阻值,可以控制Q9集电极电流以降低LED发光。
但此法会使数码管只亮一段、亮两段、亮三段……时 ...

多谢指教,改8只电阻是最靠谱的,问题是同样的二块板子,同样的贴片,5V正常,亮度极不一样,100只均匀正常,1.2只极亮,所以想查找下原因,实在没办法换数码管看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发送段码数据给数码管,点亮数码管。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闭显示,重复下一个字符。这个改变延时可以改变 ...

先谢谢了,这个是要改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谢谢了,这个是要改程序吗?

当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8只太麻烦了”

嫌麻烦,不要改电阻好了。在数码管外面贴一层半透光的膜。

兄弟将来必成大器。

网友:
改变延时时间,类似于呼吸灯的那种,可以改变亮度,可以试一下

网友:
led1~4的4个三极管到5V上加限流电阻就行,Q??看不清楚,4个数码管全暗的话加一个公共的到5V就行

网友:
改软件程序最靠谱

网友:
改显示时间与各段的限流电阻太麻烦,我的经验是改供电电压,用可调电源将LED数码管调到合适亮度,测一下电压,用相近的稳压二极管并上就可以。

网友:
只能更换R31-R38,前提是保证Q9始终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