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自适应量程

楼主:
3芯积分
如图,R1是传感器根据实际状态而调整的可变电阻(20R-200K),由于其范围过大,如果下面问号区为固定电阻,由ADC采集OUT后会导致传感器在某些测试情况下的测试范围过小(如其测试某种气体时只在10K-20K之间),所以请教一下:要在问号里加入什么电路才能让采集后的ADC量程是可变的?(现在我用的是数字电位器,但是传感器太多,成本太高了,求保证所加电路成本尽量小)

网友A:
把?处电阻做成分档可变即可。
可以参考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测量电路。
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阻分档,是手动的机械开关换接电阻,这显然不符合你的测量要求。想要?处该电阻以电子方法换档,可以使用低内阻的模拟开关,但普通模拟开关电阻过大且分散性较大。如果不怕麻烦,也可以用小功率MOS管来换档。小功率MOS管内阻比模拟开关小得多。换档当然是由你的单片机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处电阻做成分档可变即可。
可以参考指针式万用表的电阻测量电路。
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电阻分档,是手动 ...

谢谢maychang,我能问一下现在使用的全自动万用表那个测电阻时的自适应量程是怎么实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maychang,我能问一下现在使用的全自动万用表那个测电阻时的自适应量程是怎么实现的吗?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有些是可以自动换量程的。至于这些数字万用表如何自动换量程,我也要看过其电原理图才能够知道。但原理大同小异,都是检查AD转换结果后由程序控制改变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