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失真是受什么影响?

楼主:
如图,黄色是输入信号,蓝色是放大100倍的输出信号。
求助为什么输出信号的峰值在波动?
使用的运放是LM2902

网友:
电原理图呢?
你使用了什么样的电源?如果是单电源,怎么加的偏置?
把你使用的LM2902全部datasheet发上来。

网友:
输出等于输入乘以增益。
要么是输入信号在变,要么是增益在变。
由于运放是闭环的,增益是由外部电路决定,只要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能满足要求,增益就不会变。
是输入信号变化引起的。毕竟放大100倍,原始信号上的变化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原理图呢?
你使用了什么样的电源?如果是单电源,怎么加的偏置?
把你使用的LM2902全部datasheet发上 ...

就是简单的同向放大器,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简单的同向放大器,单电源供电的

此电路,输入端用电容C1去掉了直流成份,运放5脚必定是有正有负的交流信号。但运放使用单电源,输出不可能为负,故输出必定失真(切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等于输入乘以增益。
要么是输入信号在变,要么是增益在变。
由于运放是闭环的,增益是由外部电路决定 ...

“由于运放是闭环的,增益是由外部电路决定,只要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能满足要求,增益就不会变。”

增益不变,有个前提条件:运放工作于线性区。你的电路,运放输出已经到了非线性区,故增益不再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