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乘法指令与乘加指令

楼主:
乘法指令与乘加指令

1.MUL          32位乘法指令

2.MLA          32位乘加指令

3.SMULL        64位有符号乘法指令

4.SMLAL        64位有符号乘加指令

5.UMULL        64位无符号乘法指令

6.UMLAL        64位无符号乘加指令
注意:

1.  指令中的所有操作数、目的地址寄存器必须为通用寄存器

2.  不能对操作数使用立即数或被移位的寄存器

3.  目的寄存器和操作数1必须是不同的寄存器

MUL指令:

   MUL指令完成将操作数1与操作数2的乘法运算,并把结果放到目的寄存器中,同时可以根据运算结果设置CPSR中相应的条件标志位

指令格式:MUL{条件}{S} 目的寄存器,操作数1,操作数2

MULS R0,R1,R2 ;R0 = R1 × R2,同时设置CPSR 中的相关条件标志位

MLA指令:

   MLA 指令完成将操作数1与操作数2的乘法运算,再将乘积加上操作数3,并把结果放置

到目的寄存器中,同时可以根据运算结果设置CPSR中相应的条件标志位

指令格式:MLA{条件}{S} 目的寄存器,操作数1,操作数2,操作数3

MLAS R0,R1,R2,R3 ;R0 = R1 × R2 + R3,同时设置CPSR 中的相关条件标志位

SMULL指令:

   SMULL 指令完成将操作数1与操作数2的乘法运算,并把结果的低32位放置到目的寄存器Low中,结果的高32位放置到目的寄存器High中,同时可以根据运算结果设置CPSR中相应的条件标志位

指令格式:SMULL{条件}{S} 目的寄存器Low,目的寄存器低High,操作数1,操作数2

SMULL R0,R1,R2,R3 ;R0 = (R2 × R3)的低32 位

                                                 ;R1 = (R2 × R3)的高32 位

SMLAL指令:

   SMLAL 指令完成将操作数1 与操作数2 的乘法运算,并把结果的低32位同目的寄存器Low 中的值相加后又放置到目的寄存器Low中,结果的高32位同目的寄存器High中的值相加后又放置到目的寄存器High中,同时可以根据运算结果设置CPSR中相应的条件标志位

指令格式:SMLAL{条件}{S} 目的寄存器Low,目的寄存器低High,操作数1,操作数2

SMLAL R0,R1,R2,R3 ;R0 = (R2 × R3)的低32 位+ R0

                                               ;R1 = (R2 × R3)的高32 位+ R1
UMULL指令:

   UMULL 指令完成将操作数1与操作数2的乘法运算,并把结果的低32位放置到目的寄存器Low中,结果的高32位放置到目的寄存器High中,同时可以根据运算结果设置CPSR中相应的条件标志位

指令格式:UMULL{条件}{S} 目的寄存器Low,目的寄存器低High,操作数1,操作数2

UMULL R0,R1,R2,R3 ;R0 = (R2 × R3)的低32 位

                                                 ;R1 = (R2 × R3)的高32 位

UMLAL指令:

   UMLAL 指令完成将操作数1 与操作数2 的乘法运算,并把结果的低32位同目的寄存器Low中的值相加后又放置到目的寄存器Low 中,结果的高32位同目的寄存器High 中的值相加后又放置到目的寄存器High中,同时可以根据运算结果设置CPSR中相应的条件标志位
指令格式:UMLAL{条件}{S} 目的寄存器Low,目的寄存器低High,操作数1,操作数2
UMLAL R0,R1,R2,R3 ;R0 = (R2 × R3)的低32 位+ R0

                                                ;R1 = (R2 × R3)的高32 位+ 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