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逻辑电路产生这样的时序

楼主:
如下图,A,B为输入,C为输出,
在B产生一个高电平后,C在A的上升沿输出高电平
C在B的上升沿输出低电平
如果B维持低电平无论A怎么变化,C始终输出低电平

网友:
来自 2楼

自己解决了
B为0时无论A怎么变化C都为0
B为上升沿时左边的触发器输出1,右边的触发器复位,C从1变为0或者维持0
此时A上升沿时C输出1,与门2个输入为1时输出1,左边的触发器复位并输出0
此时与门输出0,左边触发器结束复位

网友A:
这可难了,用单片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难了,用单片机吧

用单片机不行啊

网友B:
感觉挺简单的,需要帮助就私聊我

网友C:
“如果B维持低电平无论A怎么变化,C始终输出低电平”
你的波形图中画红色框处是否与上面那句话矛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B维持低电平无论A怎么变化,C始终输出低电平”
你的波形图中画红色框处是否与上面那句话矛盾?

这句话是我表达有问题
C如果想输出高电平B必需要有一个脉冲后才行
“如果B维持低电平“的意思是B从来没有产生过脉冲

昨天想一晚上自己画了一个电路早上验证了一下应该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了
回贴需要审核,还没有通过。

网友:
从图上看A B为低时,C变高,A低,B高时,C为低。你这样分析一下,然后将所有过程都罗列一下,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D:
如果是组合逻辑,我觉得比较难,但是如果是时序逻辑,加一个clk就好办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难了,用单片机吧

自己画出来了 在五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挺简单的,需要帮助就私聊我

自己画出来了 在五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B维持低电平无论A怎么变化,C始终输出低电平”
你的波形图中画红色框处是否与上面那句话矛盾?

5楼 老大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组合逻辑,我觉得比较难,但是如果是时序逻辑,加一个clk就好办多了

自己画出来了 在五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5楼 老大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5楼 老大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5楼是 不足论 网友的回复,未见图片。
2楼倒是有电路图片,但方框中未标注芯片型号。未标注型号,我不知道真值表,没办法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 老大帮忙看下有没有问题

5楼是 不足论 网友的回复,未见图片。
2楼倒是有电路图片,但方框中未标 ...

置顶以后变成2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自己画出来了 在五楼

我都不怎么看这种图的。。。太底层了
我以为是需要硬件描述语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置顶以后变成2楼了

“置顶以后变成2楼了”

变成2楼,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触发器。我只能知道d和q是两个输出端,clk是时钟(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仍然不知道),ar是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是个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置顶以后变成2楼了”

变成2楼,我还是不知道那是什么触发器。我只能知道d和q是两个输出端,clk是时 ...

d触发器
d输入 clk时钟 q输出 ar异步复位(高电平有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怎么看这种图的。。。太底层了
我以为是需要硬件描述语言呢

原理一样的 能实现就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理一样的 能实现就成

嗯,逻辑简单点可以这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逻辑简单点可以这么弄

开始准备用Look-Up-Table弄了,昨晚想想触发器可以就用触发器了,这样电路里可以不使用CPLD。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触发器
d输入 clk时钟 q输出 ar异步复位(高电平有效)

ar异步复位(高电平有效)

好像没有哪种D触发器芯片是高电平有效复位的。74HC74是双D触发器,但复位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ar异步复位(高电平有效)

好像没有哪种D触发器芯片是高电平有效复位的。74HC74是双D触发器,但复位 ...

对,这个是PSoC内部的组件,复位电平和真实硬件不太一样,功能还分为同步复位(clk上升沿)和异步复位(ar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