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上下拉匹配电阻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三个485设备 ,从设备上匹配电阻上下拉4.7K 终端电阻120R  距离不超过1米,  主设备这边上下拉同从设备一样 上下拉4.7K 终端电阻120R;
查资料是这样说,匹配电阻目的是保证总线空闲状态下,终端电阻200mV压降,实际测量根本没有,也就20mV左右
手上有一条力特的USB转485的线,不接其他设备的情况下测试AB间压差是200mV ,这种才应该是正常状态吧
从设备的终端电阻拆取困难,现在通讯倒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长期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有没有200mV的静态偏置,由偏置电阻和终端电阻的阻值决定,需要用欧姆定律计算,不是你随便取个值就有。偏置电阻是为了防止总线浮空时因干扰导致产生不必要的伪数据,虽然可以通过适当的软件方法避免伪数据的影响,但在网络规模较大时,错误的通迅发起容易导致很多问题,所以200mV的静态偏置很有必要。就你的应用而言,如果总线只有不到1米,节点数又很少,那确实没必要加偏置,连终端电阻都没必要。

网友:
一般在300米以下不需终接电阻
在RS-485网络中取120Ω。
长期使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你有多个设备在一条总线上,而每个设备都有加上下拉和匹配电阻,这些电阻相当于并联使用,那么对负载的影响就比较大了。一般长线高速率才要加匹配电阻,因为这个电阻并联多了有副作用会减小信号幅度(减小了AB间的阻值,而485芯片的输出驱动电流是有限制的)。

网友B:
查资料是这样说,匹配电阻目的是保证总线空闲状态下,终端电阻200mV压降
-----这个是上下拉偏置电阻的作用。匹配电阻只是用于减小反射信号的干扰。
根据你的设计计算,总线挂了3个设备,用了4700欧的上下拉,芯片供电是3.3V,然后AB间又有3个120欧并联,我计算出idle下的AB压差的确是20.88mV,而且AB口的驱动电流也有超标的风险,达到77mA左右(485规定驱动能力大于53mA,一般芯片好像也就100mA左右)
如果改成2个120欧匹配电阻,Vab是41.4mV,驱动电流是39mA。
如果进一步,把上下拉改成1500欧,Vab应该是126mV左右,驱动电流是38mA。
当上下拉改小到680欧时,Vab才能达到266mV(一般设计门限按照250mV,以便留一定余量),驱动电流36mA。但是要注意,如果你的设备加多的话,驱动电流就会上升,比如5个设备,驱动电流就达到60mA了,就有一定的风险,要看你具体使用的485驱动芯片的参数是否能承受。

网友:
刚测试了下   实际我这个使用是3个485设备  每个设备上都有120R终端电阻 偏置电阻4.7K 测试波形如下  数据传输波形  第二张图是电脑直接链接一个485测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200mV的静态偏置,由偏置电阻和终端电阻的阻值决定,需要用欧姆定律计算,不是你随便取个值就有。偏 ...

现在是我主板是自己做的  可以把主板的终端电阻 偏置电阻都拆除 待会测试下波形 从设备拆除困难  已经安装到设备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资料是这样说,匹配电阻目的是保证总线空闲状态下,终端电阻200mV压降
-----这个是上下拉偏置电阻的作用 ...

您说的太详细了
刚测试过波形,主板直接接电脑,电脑端是USB转485,拆开看了,只有上下拉电阻4.7K,没有终端电阻,主板这边同样是上下拉电阻4.7K,终端电阻不要,从波形可以看出来,空闲状态下有200mV压差,数据传输没问题,但是如果把120R接上,那么这个200mV的压差就没有   图片上传还得审核  o(╯□╰)o

网友C:
实际使用的情况是  三组RS485设备 终端120R 偏置4.7K
测试波形:
1、空闲状态,没有200mv压差,实际也就20mV左右;
2、数据传输,AB幅值 4.4V 左右 数据传输正常
问题是,在该状态下,长期使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实际使用波形,三组终端120+偏置4.7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你有多个设备在一条总线上,而每个设备都有加上下拉和匹配电阻,这些电阻相当于并联使用 ...

是啊  偏置我倒是觉着还好  关键是那个终端电阻120R   三组并联下来  不理解从设备为何要这样设计 而且还是一台设备内部通讯   拆除又困难

网友:
这个是主板链接电脑usb口测试的波形 空闲下有200mV压差 AB之间的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实际使用的情况是  三组RS485设备 终端120R 偏置4.7K
测试波形:
1、空闲状态,没有200mv压差,实际 ...

空闲状态,没有200mv压差,实际也就20mV左右
-----这个就是中间灰色地带电平的风险,芯片有可能判断为0,有可能判断为1,看你软件的容错设计怎样了。

数据传输,AB幅值 4.4V 左右 数据传输正常
------我觉得这里的风险就是驱动电流是否会超过芯片的设计了。自己估算大约是77mA的样子(考虑存在最大共模电压-7V~12V的情况)。

你如果是1个主机+2个从机的架构,只去掉主机的120欧,主机用5V的485驱动的话,可以把主机的偏置电阻改成560欧试试。主机用3.3V的485驱动的话,可以考虑把主机的偏置电阻改成360欧试试。这样idle时的Vab应该都可以到250mV以上了,不过如果再加多设备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闲状态,没有200mv压差,实际也就20mV左右
-----这个就是中间灰色地带电平的风险,芯片有可能判断为0 ...

偏置电阻那个可以调节  另外问下  这里这个驱动电流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我是根据这个电路模型计算的,算得也不一定对。

网友:
电流应该足够  在485线上有串联一个100R的电阻   造成的结果就是驱动电流变小了  不过我总共三个485设备  所以影响不大

网友:
485芯片的驱动电流输出能力是有限制的,规范好像是要求大于53mA,实际芯片会大于这个值,但是大到多少就不一定了,很多芯片规格书上也没有标明这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我主板是自己做的  可以把主板的终端电阻 偏置电阻都拆除 待会测试下波形 从设备拆除困难  已经安 ...

终端电阻只能设置于总线两端,工艺上应为外接,不能在PCB上直接安装,那会给生产管理带来巨大的麻烦,属于设计人员的重大不负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只能设置于总线两端,工艺上应为外接,不能在PCB上直接安装,那会给生产管理带来巨大的麻烦,属 ...

一般是有个拨码开关直接设置的    这次从设备直接给焊接了  o(╯□╰)o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只能设置于总线两端,工艺上应为外接,不能在PCB上直接安装,那会给生产管理带来巨大的麻烦,属 ...

版主您好,如果485总线上主机AB线已经加了上下拉,从机AB线还需要加上下拉电阻吗?

网友:
如果485总线上主机AB线已经加了上下拉,从机AB线还需要加上下拉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版主您好,如果485总线上主机AB线已经加了上下拉,从机AB线还需要加上下拉电阻吗?

一般来讲,总线偏置应该在主机侧单点进行,严格按规范的话,自然不需要在终端处另加偏置。但有的不规范的设计采用每点偏置法,此时就要进行偏置量的计算,要求合成阻抗能把总线偏置到略高于200mV。具体情形如何,用欧姆定律自行计算一下即可获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总线偏置应该在主机侧单点进行,严格按规范的话,自然不需要在终端处另加偏置。但有的不规范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