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带滞后的比较器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加一点正反馈。
正反馈是从输出端接一支电阻到比较器同相输入端。该电阻多大,与你要求的迟滞电压还有同相输入端串联的电阻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点正反馈。
正反馈是从输出端接一支电阻到比较器同相输入端。该电阻多大,与你要求的迟滞电压还有同相 ...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 使用反馈电阻的方式阈值一般都是在小于和大于参考电压时触发 不能让比较器正好在vref时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一点正反馈。
正反馈是从输出端接一支电阻到比较器同相输入端。该电阻多大,与你要求的迟滞电压还有同相 ...

我用的是4.5ns带推挽输出的高速比较器 如果反馈电阻窜一颗二极管 让比较器迟滞在vref和vref-n之间 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4.5ns带推挽输出的高速比较器 如果反馈电阻窜一颗二极管 让比较器迟滞在vref和vref-n之间 是否可 ...

两个办法:
一是改变你的Vref,使比较器恰好输入为零和输入为某负值时翻转。
二就是你所说的:反馈电阻串联一支二极管。二极管截止时等于没有正反馈,二极管导通时才有正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
一是改变你的Vref,使比较器恰好输入为零和输入为某负值时翻转。
二就是你所说的:反馈电阻 ...

第一种方法不行 因为vref是固定的不好调整
第二种方法对二极管有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方法不行 因为vref是固定的不好调整
第二种方法对二极管有要求吗

“第二种方法对二极管有要求吗”

对二极管当然有要求。一是漏电要小,二是结电容要小。该二极管速度必须够快,因为你的比较器是4.5ns带推挽输出的高速比较器。估计可以用1N4148之类,1N4007这类速度低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方法对二极管有要求吗”

对二极管当然有要求。一是漏电要小,二是结电容要小。该二极管速度必 ...

明白了,谢谢
电阻方面应该怎么选择,阻值大一些还是小一些有哪些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谢谢
电阻方面应该怎么选择,阻值大一些还是小一些有哪些影响?

我不知道你的高速比较器需要多大偏置电流(这在datasheet中应该有说明)。原则是反馈电阻中电流远大于比较器偏置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高速比较器需要多大偏置电流(这在datasheet中应该有说明)。原则是反馈电阻中电流远大于比较 ...

偏置电流最大10pA,如果电阻选择小了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偏置电流最大10pA,如果电阻选择小了会有什么影响?

10pA在偏置电流中应该说是很小的了。
反馈电阻选择小了,耗电多,芯片发热也多,信号源的负载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pA在偏置电流中应该说是很小的了。
反馈电阻选择小了,耗电多,芯片发热也多,信号源的负载重。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