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18原理图连线的颜色改变

楼主:
5芯积分

如图上,是AD2018中两种不同颜色的wire连线 (只看两种蓝色的线)
我想把下面线的颜色改为和上面的线的颜色一样,上面的线颜色是系统默认色,想用它。

  图1
图1 就是系统默认颜色,也是我想用的颜色,只能找到它的颜色ID号码,箭头所指数字
而图2是我现在所用的颜色,也只能找到颜色ID号码
我怎么把连线wire颜色改变成图1的颜色呢?
  图2

网友:
没有装AD18,AD18以后与前期版本变化 比较多
其他  版本,直接双击需要改变颜色的地方,即可更改

网友:
举个栗子
AD15图中要更改的如图地方

网友:
其实和以前是差不多的,双击走线或者鼠标右键选属性

然后就可以修改颜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