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用得比较好的温控开关

楼主:
选型了一款温度开关,想问下大家有没有用过类似的产品。下图的温控开关工作温度:-55到+160;外形尺寸(总长×宽×厚): 29.7× 10.2 ×4.7mm;触点负载:220VAC 1.5A 或24VDC 1.5A。
目的是做一个电路板的加热工装,用电加热片和温控开关配合使用。我想把区域温度控在0-20之间,工作过程就是低温时电加热片工作,到20℃后开关断开,断开后温度降低,到10℃左右开关闭合,温度上升。这样循环。

网友A:
H D 型  并 或串联工作   ?可减少回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H D 型  并 或串联工作   ?可减少回差?试试

谢谢这个工装对精度要求不高,要求可靠性好,体积小的,所以想再选选型。

网友:
把自己要求的关键点,给专做温控开关的经销商,多谈几家交流一下,忽然会明白很多。
我们的采购人员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LM50    就是需要自己在外边搭建自己需要的控制  温控   协作单片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结构特点Features of structure
KSD301系列突跳式温控器是小型双金属片温控器,属温度继电器类器件。利用碟型双金属片在温度作用下产生瞬间跳动的原理,通过机构的作用,使触点迅速动作,达到断开或接通电路的目的。其工作温度固定,无须调整;动作可靠干脆,电弧小;使用寿命长;无线电干扰小。
KSD-D301 snap action thermostat is small-size bimetal thermostat series with a metal cap,which belongs to thermalrelays’family.The main principle is that one fumction of bimetal discs snap action under the change of sening temperature.The snap action of disc can push the action of the contacts through the inside structure,then caused on of off of the circuitfinally.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the fixation of working temperature,the reliable snap action,less flashover,longer working life and less radio interference.
技术参数Technical parameters:
额定电流Rated current(Ir): 10A,15A,20A;
额定电压Rated voltage(Ur):AC250V;
动作温度公关Action temperature Tolerance:±5℃
常态电气强度Electric intensity:AC2000V 50/60Hz历时1min,
无击穿、无闪络for 1min;no breakdon and no flashover
常态接触电阻Contact resistance:﹤50mΩ;绝缘电阻Lnsulation resistance:﹥100MΩ
响应速度Response speed:≤1℃/min;寿命次数Operation cycles: ﹥30000次

动作及复位温度

动作温度         复位温度        动作温度        复位温度

-30±5℃        -45±15℃        90±5℃        60±10℃
-28±5℃        -40±15℃        95±5℃        65±10℃
-25±5℃        -40±10℃        100±5℃        75±10℃
-20±5℃        -35±15℃        105±5℃        80±15℃
-15±5℃        -30±15℃        110±5℃        80±15℃
-10±5℃        -25±15℃        115±5℃        85±15℃
-5±5℃        -20±10℃        120±5℃        90±15℃
0±5℃        -15±10℃        125±5℃        95±15℃
5±5℃        -10±10℃        130±5℃        100±15℃
10±5℃        -5±10℃        135±5℃        105±15℃
15±5℃        0±15℃        140±5℃        110±15℃
20±5℃        5±15℃        145±5℃        115±15℃
25±5℃        10±10℃        150±5℃        120±15℃
30±5℃        15±10℃        155±5℃        125±15℃
35±5℃        20±10℃        160±5℃        130±15℃
40±5℃        25±10℃        165±5℃        135±15℃
45±5℃        35±6℃        170±5℃        140±15℃
50±5℃        43±6℃        175±5℃        145±15℃
55±5℃        45±6℃        180±5℃        150±15℃
60±5℃        50±10℃        185±5℃        160±15℃
65±5℃        50±10℃        190±5℃        165±15℃
70±5℃        50±10℃        200±5℃        170±15℃
75±5℃        55±10℃        210±5℃        175±15℃
80±5℃        55±10℃        215±5℃        180±15℃
85±5℃        55±10℃        220±5℃        185±15℃
特殊规格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做The specification can also be manufactured as request.
用一个这样的常闭型(动作温度20℃ ,复位温度 10℃ )就可以吧?大于20℃就动作(断开),低于10℃了就复位(闭合)。

网友:
楼主的应用要求采用双金属机械触点温控开关即可,动作门限可调(也有定温型的),价格低廉,去阿里上找供应商吧。

网友:
双金属温控开关有交流市电触点和低压直流触点的,根据你需要的触点参数选择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