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比较器

楼主:
对于图片中左侧的窗口比较器,华老师说相当于数电中的与门;但是,我有几个地方没分析明白,我是这么思考的:
1.当Ui>Urh(6V),那么Ui也大于Url(2V),A1的输出是+Uom,A2的输出是-Uom,那么二极管D1截止,D2导通,
然后Uo=?,这个地方不知道了
2.当Ui 然后Uo=?,同样也不明白
3.当Url 然后Uo=?,
希望老师能帮助解答

网友A:
图片在这个文档里,左边那个电路

网友B:
先替你把图贴出来,免得来回翻着找。

网友C:
这个是楼主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在这个文档里,左边那个电路

“华老师说相当于数电中的与门”

“与门”是指那两支二极管D1、D2和电阻R2组成的电路。
两个比较器,都输出低电平,vo处是低电平。两个比较器,任一输出高电平,vo处仍然是低电平。两个比较器都输出高电平,vo处才是高电平。这符合“与”逻辑。所以两支二极管D1、D2和电阻R2组成的电路是个二输入端“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替你把图贴出来,免得来回翻着找。

这个贴图没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楼主的电路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老师说相当于数电中的与门”

“与门”是指那两支二极管D1、D2和电阻R2组成的电路。
两个比较器, ...

Uo处的高低电平是怎么得到的?R2与D1,D2组成与门?但是R2不是还经过R1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o处的高低电平是怎么得到的?R2与D1,D2组成与门?但是R2不是还经过R1吗?

Uo处高电平是R2上拉得到的。如果两个比较器输出均为高(正逻辑),那么两支二极管均截止,R1中没有电流,Uo处必为高电平。高电平数值由稳压管决定。如果两个比较器中有一个输出为低电平,那么对应的二极管导通,该比较器输出将通过电阻R1将Uo拉低。
此电路中R1必须小于R2,甚至是远小于R2,否则不能把Uo拉低。R1为零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老师说相当于数电中的与门”

“与门”是指那两支二极管D1、D2和电阻R2组成的电路。
两个比较器, ...

低电平时是-5V吗?
我自己分析的时候,怎么两只二极管不是一只导通,一只截止,就是两只都导通,没有都截止的情况?是不是我分析的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时是-5V吗?
我自己分析的时候,怎么两只二极管不是一只导通,一只截止,就是两只都导通,没有都 ...

“低电平时是-5V吗?”

低电平是多少,由比较器使用的电源电压和R1R2之比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时是-5V吗?
我自己分析的时候,怎么两只二极管不是一只导通,一只截止,就是两只都导通,没有都 ...

“我自己分析的时候,怎么两只二极管不是一只导通,一只截止,就是两只都导通,没有都截止的情况?”

当上面比较器同相输入端高于基准电压,同时下面比较器反相输入端低于基准电压,此时两个比较器输出均为高电平,两支二极管均截止。
如果基准电压ve(?实在看不清)是变化的,那么ve在+2V与+6V之间时,两支二极管均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o处高电平是R2上拉得到的。如果两个比较器输出均为高(正逻辑),那么两支二极管均截止,R1中没有电流,Uo ...

低电平时-5V吗?
我自己分析:两个二极管不会出现都截止的情况,只能是一个截止一个导通或者两个都导通,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时-5V吗?
我自己分析:两个二极管不会出现都截止的情况,只能是一个截止一个导通或者两个都导通 ...

低电平时-5V吗?
我自己分析:两个二极管不会出现都截止的情况,只能是一个截止一个导通或者两个都导通,我分析的对吗?

在11楼和12楼已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时-5V吗?
我自己分析:两个二极管不会出现都截止的情况,只能是一个截止一个导通或者两个都导通 ...

谢谢老师,是我把前面的网页打开了,不好意思

网友:
淡定,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