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隔离器选取问题

楼主:
各位,
本人在寻找一款信号隔离器,用于发送大概100K到10MHZ信号到高压电缆(380V)并读取该信号在电缆的回波信号。大概框图如附件。请教各位该信号隔离器哪里可以找得到?

输入输出接口电路

网友:
如果是载波通迅模块,那有现成。如果只是隔离变压器,定制吧,这是非标件。

网友:
确定好参数,定制380的高压隔离变压器
或者找高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