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使用请教

楼主:
最近看到一个霍尔传感器,型号是CS3144.说明连接如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65ff30dc5022aaea998f0f4a.html
我想问一下,这种传感器是可以测试电机转速的,那么实际它是怎么和电机配合测试的?包含安装形式。信号连接等?谢谢!

网友A:
霍尔器件对磁场敏感,磁感应强度变化时该器件输出将发生开关式的变化。
你的电机轴上必须镶嵌一块永久磁铁,电机转动时磁铁到该传感器距离变化,磁铁每经过该传感器一次,该传感器输出一个脉冲。
另一种方法是将磁铁固定在该传感器背面,电机轴上必须有齿轮。每个齿顶经过传感器时磁场较强,两个齿顶之间的齿底磁场较弱。这样安排,每个齿经过时该传感器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霍尔器件对磁场敏感,磁感应强度变化时该器件输出将发生开关式的变化。
你的电机轴上必须镶嵌一块永久磁铁 ...

不错  挺好的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