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8)——完成定时器2的驱动

楼主:
    为了可控制报警声音时间的长短,我利用了定时器2的功能。具体做法是先配置定时器2计时为一秒,然后将设定的时间长度给一个变量,在定时器中断处理中对这个变量进行减1操作,当变量等于0时,关闭报警声音。
    下面是定时器配置的代码:
void timer_config(void)
{
    /* -----------------------------------------------------------------------
    TIMER2CLK is 100KHz定时器2 CLK为100kHz

    TIMER2 channel0 duty cycle = (25000/ 50000)* 100  = 50%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定义数据结构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开启时钟

    timer_deinit(TIMER2);                      //指定定时器

    /* TIMER configuration 定时器配置*/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9;            //定时1000毫秒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 TIMER_INT_UP); //Enable TIMER2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0);              //Set priority to 0(0-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自动重新加载预加载启用*/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下面是定时器中断处理的代码: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if(time>0)
                        time--;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在外部中断处理程序中设置报警模式,在主循环中获取报警标志时开启音乐IC的电源,并在到时后关闭音乐IC的电源:
                if(mode==110){
                        alar++;           //警情计数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报警记录");
                        LCD_write_value(53,4,3,0,1,alar);

                        date_write();     //添加警情记录
                        LCD_write_value(18,2,3,0,1,recn);
                    LCD_write_value(60,2,3,0,1,addr);

                        mode = 0;
                    if(ala8==4){      //启动音乐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2);//发出启动信号
                            delay_1ms(100);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2);//撤消启动信号
                        }
                        else{
                            if(ala8>0)    //指定报警声
                                        alarm_type(ala8-1);
                                time = ala9;  //报警声音时长
                                gpio_bit_reset(GPIOA, GPIO_PIN_3);//启动报警声
                                gd_eval_led_off(LED2);
                        }

                }
                if(time==0){
                        gpio_bit_set(GPIOA, GPIO_PIN_3);  //关闭报警声
                    gd_eval_led_off(LED2);
                }
                else
                        LCD_write_value(53,3,3,0,0,time); //显示剩余时间

    经测试,程序代码基本上达到要求,仅仅是我配置定时器时间为一秒,而实际测试发现低于一秒,大约为0.5秒左右,尚未查出原因。

网友:
不错的分享,多分享这些国产MCU大家都来用,都来完善

网友A:
定时器时钟频率为144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时钟频率为144hz.

timer_initpara.period            = 99999;            //定时1000毫秒

原来范例中定时500毫秒,这个数值是49999,我以为改为99999就可以定时1000毫秒呢。请问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问题是定时器都是16位的最大值位65536,99999太大了

网友:
你需要多少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定时器都是16位的最大值位65536,99999太大了

谢谢指教!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怪不得只有半秒左右的时间,我改回5000毫秒再试试看。

网友:
原来准备定时1秒的,现在准备仍采用例程原来的500毫秒。

网友:
将数值改回了49999,这次定时准确了,500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