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intel SoC FPGA”+arm+fpga驱动全彩LED

楼主:
为何选择intel SoC FPGA?
因为开发LED全彩,带灰度显示,普通单片机无法实现想要的效果,同时出现高刷芯片,单片机无法及时更新信息,开始学FPGA,网上一大堆Altera Cyclone 的开发板,比较便宜,100元左右,而且资料很齐全,也就从那时起,开始认识Altera FPGA, 也就是现在的intel FPGA,就是一家,因为以前都是用的是单片机C,一下子换了FPGA,思路有点乱,不过一直再学verilog,和软核nios也是一知半解。便买了开发板,鼓捣了几天,后来觉得太复杂, 入门有点困难。
intel SoC FPGA的困惑
了解了verilog,和软核nios,看看论坛上有人说软核nios不稳定,就不知道两者最大区别是什么,可能入门太浅,一般开发LED 是verilog就可以了,还是要用软核nios比较合适。
项目
使用arm+fpdg驱动LED全彩 同时网口+fpdg驱动LED,如图下

网口+fpdg

网口+fpdg

网友:
NIOS的稳定性,大多源自一些人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调不出来时候的发泄吐槽,既然你说做LED驱动卡的,那么据说西安某LED屏的控制卡里面全都用了NIOS,还出口到了世界各个地方。所以不稳定属于一种误解。这方面我经过了多年的调试使用,常见问题都能提供解答了。硬核SOC相对来说开发还是要复杂很多。在对系统性能要求不高或者必须上Linux的情况下,使用NIOS软核未尝不是一种最经济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