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D32E231的无线氛围灯平滑调光系统

楼主:
设计名称:基于GD32E231的无线氛围灯平滑调光系统
作品简介:LED的亮度调光是通过改变LED的导通时间来改变亮度的,单位时间内LED的导通时间越长,亮度越高。实际应用中是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控制的。由LED的光效率转换特性可知,在增加相同占空比的情况下,低灰度值时比高灰度值时亮度增加的幅度大,同时在低灰度值时,灰度值每变化一个小单位,光强增率D的值都是比较大的,随着亮度增加,光强增率D减小,人眼对光变化敏感程度也减小。也就是说在低亮度时级跳突变非常明显,亮度跳变对人眼视觉特别敏感,无法做到渐亮或渐暗的柔性效果。平滑调光原理是通过改变LED调光曲线线性来改善LED的调光效果
系统框图:

系统简介:

1、采用12V开关电源设计,MP2451提供GD32E231和RXC6所需的3.3V。

2、无线控制部分常用的有BLE、WIFI、2.4G、SUB-1G、IR等,根据实用性、便捷性和成本考虑,最终选择Sub-1G无线接收模块RXC6和315M遥控器。RXC6收到遥控器信号D0-D1输出TTL电平给到MCU GPIO。

3、LED驱动部分采用大功率MOS。

软件解析:

1、GD32E23x_Firmware_Library官网提供固件库;

2、DriverConfig实现USART1、TIM2_PWM、GPIO_INPUT、GPIO_LED配置;

3、DriverInterface基于固件库实现用户自定义应用接口:按键输入扫描、写入PWM Duty接口;

4、UserDesign实现按键解析和驱动LED的PWM曲线更新。

演示视频:

源码:

网友:
楼主,小管温馨提示,需要再提交作品的word文档哈,可以在你的帖子下面跟帖上传,启用编辑框的高级模式

网友A:
多谢提醒,已上传。

网友:
6的飞起!

网友:
intersil Techwell应用工程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提醒,已上传。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