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稍复杂的原理图,TI处理器和USB电源部分的,有一些不懂之处请教大家。

楼主:
麻烦大家帮忙看一哈,这个图我看了两三天了,还是不能完全明白。这个原理图只是一部分,全部的比较大,大家需要看的话我可以发。

主要问题就是:据我推断,该图本身应该实现的功能,与原理图中展示的功能,对应不上。
图中VCC_5VD_IN为外部直流电源输入,VCC_5VD为转换得到的板子上的5V供电。
该图本身应该实现的功能,我结合全部的原理图推断是这样的:

1.给板子上的芯片供+5V电;
2.当板子的芯片发出USB供电信号时,给板子的USB接口的电源部分供5V电;

但是,结合芯片手册,怎么也推导不出来这两个功能。
有一个关键点是TPS2087D的EN2和EN3,低电平使能,但是却连接到了直流电源VCC_5VD_IN,这导致2、3通道一直处于关闭状态,我分析到这就卡住了。
大家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帮助。

附上我查到的TPS2087D、TPS2068DGNR和SN74AHC1G04DBVR的信息。
TPS2087D是一个四通道配电开关,EN低电平使能。
TPS2068DGNR是一个单通道配电开关,EN低电平使能。
SN74AHC1G04DBVR是一个反相器,USB_DRVVBUSn输出高电平表示启动USB供电,经反相器输出低电平使能TPS2087D。

OMAPL138处理器及USB电源供电原理图

OMAPL138处理器及USB电源供电原理图

网友:
好好把TPS2087D手册拿出来看看

网友:
而楼主的图是EN2和EN3就么有用
用的是EN4,对应的OUT4

网友A:
控制信号USB_DRVVBUSn通过U2的74芯片非门拉低EN4实现OUT4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信号USB_DRVVBUSn通过U2的74芯片非门拉低EN4实现OUT4的输出

谢谢你的回答!
芯片手册我看了很多遍,你说的这个功能我也推过,还有一些小问题。
这个板子输入的电源电压是VCC_5VD_IN,本应该通过TPS2068转成VCC_5VD后输出,如此下来,TPS2087D的IN4才有输入电压。
但是TPS2068的低电平使能却连接到了TPS2087D的OUT3管脚上,而EN3却被VCC_5VD_IN反使能,IN3却连接到了OUT4上,这就奇怪了……
难道TPS2087D被反使能后就直接输出低电平了吗……

这样的话,该原理图的意思会不会是:如果USB未连接,则用TPS2068供电,如果连接了USB,则TPS2068失效,用USB供电?

大佬再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
芯片手册我看了很多遍,你说的这个功能我也推过,还有一些小问题。
这个板子输入的电源 ...

还是请仔细看2068的手册电路,1楼的图用的ou4和en4,这组是由USB_DRVVBUSn通过U2控制
OUT3的VCC-USB0-IN-K是U5芯片TPS2068 限流配电开关4脚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请仔细看2068的手册电路,1楼的图用的ou4和en4,这组是由USB_DRVVBUSn通过U2控制
OUT3的VCC-USB0-IN ...

我大概明白了,请你看看这样对不对吧。
1.当VCC_USB0_IN电压为0、VCC_5VD_IN有5V电压时,由于TPS2087的OUT3失效,故TPS2068工作,产生VCC_5VD电压,给板子供电;此时EN2、3由于上拉至5V,故失效。若此时USB_DRVVBUSn信号到来,则OUT4输出5V电源,供给USB。
2.当VCC_USB0_IN电压为5V、VCC_5VD_IN电压为0时,由于TPS2087的OUT2、OUT3使能下拉电阻,使能低电平有效,所以OUT3输出5V电压,进而使TPS2068失效,同时带动OUT2也输出5V电压,此时板子的芯片产生EN4使能信号,带动OUT4输出5V电压,从而实现对USB输入电压VCC_USB0_IN的稳压功能。
啊,太感谢了。我是最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明白了,请你看看这样对不对吧。
1.当VCC_USB0_IN电压为0、VCC_5VD_IN有5V电压时,由于TPS2087的O ...

理解基本正确
EN2、EN3因为不用需要上拉,不能说是失效,4 个使能是低电平有效启用而已

网友C:
看高手对话,涨知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基本正确
EN2、EN3因为不用需要上拉,不能说是失效,4 个使能是低电平有效启用而已

谢谢帮助!我要再接再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高手对话,涨知识啦。

这是TI官网OMAPL138原理图的一部分,如果你在研究这个芯片的话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TI官网OMAPL138原理图的一部分,如果你在研究这个芯片的话我可以把相关的一些资料发给你。

好的,谢谢。

网友:
灰灰

TI公司OMAPL138芯片设计

网友:
真的太感谢啦。

网友:
木事木事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