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4,模拟IIC操作OLED

楼主:
模拟IIC相对而言是一种很简单的曹锁IIC的方式,编程简单,而且易于修改操作。所以对于IIC的操作我一般是选用模拟IIC来做的。
OLED的程序是参考的正点原子的OLED显示代码修改了部分的。
支持OLED的字符,文字和图形的显示。
IIC连线:SCL -- PB10
              SDA -- PB11

IIC驱动程序:
myiic.c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ystick.h"

/*init IIC*/
void IIC_Init(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GPIO_PIN_11);
}
/*IIC start signal*/
void IIC_Start(void)
{
        SET_IIC_SDA();
        SET_IIC_SCL();
        CLR_IIC_SDA();//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CLR_IIC_SCL();//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IIC stop signal*/
void IIC_Stop(void)
{
        SET_IIC_SCL();
        CLR_IIC_SDA();//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SET_IIC_SDA();//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wait for reponse signal*/
//return :1,failure
//         0,sucessful
u8 IIC_Wait_Ack(void)
{
//        u8 ucErrTime=0;
//        SDA_IN();      //Set the SDA as input
//        SET_IIC_SDA();
        SET_IIC_SCL();
//        while(READ_SDA)
//        {
//                ucErrTime++;
//                if(ucErrTime>250)
//                {
//                        IIC_Stop();
//                        return 1;
//                }
//        }
        CLR_IIC_SCL();
        return 0;
}
/*ack signal*/
void IIC_Ack(void)
{
        CLR_IIC_SCL();
        SDA_OUT();
        CLR_IIC_SDA();
        SET_IIC_SCL();
        CLR_IIC_SCL();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CLR_IIC_SCL();
        SDA_OUT();
        SET_IIC_SDA();
        SET_IIC_SCL();
        CLR_IIC_SCL();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CLR_IIC_SCL();//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f((txd&0x80)>>7)
                        SET_IIC_SDA();
                else
                        CLR_IIC_SDA();
        txd<<=1;
                SET_IIC_SCL();
                CLR_IIC_SCL();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CLR_IIC_SCL();
                SET_IIC_SCL();
        receive<<=1;
        if(READ_SDA)
                        receive++;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myiic.h
#ifndef __MYIIC_H
#define __MYIIC_H

#include "gd32e23x.h"

typedef uint8_t u8;
typedef uint16_t u16;
typedef uint32_t u32;

//IO操作函数
#define SET_IIC_SCL()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0)//输出1
#define CLR_IIC_SCL()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0)//输出0

#define SET_IIC_SDA()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11)//输出1
#define CLR_IIC_SDA()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1)//输出0

#define READ_SDA   gpio_input_bit_get(GPIOB, GPIO_PIN_11)  //输入SDA

//IO方向设置
#define SDA_IN()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1)//配置为输入
#define SDA_OUT()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配置为输出

//IIC所有操作函数
void IIC_Init(void);                //初始化IIC的IO口
void IIC_Start(void);                                //发送IIC开始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发送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end_Byte(unsigned char txd);                        //IIC发送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IIC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IC_Wait_Ack(void);                                 //IIC等待ACK信号
void IIC_Ack(void);                                        //IIC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NAck(void);                                //IIC不发送ACK信号

void IIC_Write_One_Byte(unsigned char daddr,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IIC_Read_One_Byte(unsigned char daddr,unsigned char addr);

#endif

OLED驱动程序:
oled.c
//OLED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app_oled.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systick.h"

/*******************************************************************************
* Definitions
******************************************************************************/

/*******************************************************************************
* Prototypes
******************************************************************************/

/*******************************************************************************
* Code
******************************************************************************/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u8 OLED_GRAM[128][8];

/*********************OLED写数据函数************************************/
void OLED_WrDat(unsigned char IIC_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78);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40);                        //write data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IIC_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
/*********************OLED写命令函数************************************/
void OLED_WrCmd(unsigned char IIC_Command)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78);            //Slave address,SA0=0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0x00);                        //write 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IIC_Command);
        IIC_Wait_Ack();
        IIC_Stop();
}

//--------------------------------------------------------------
// Prototype      : void OLED_OFF(void)
// Calls          :
// Parameters     : none
// Description    : 让OLED休眠 -- 休眠模式下,OLED功耗不到10uA
//--------------------------------------------------------------
void OLED_OFF(void)
{
        OLED_WrCmd(0X8D);
        OLED_WrCmd(0X10);
        OLED_WrCmd(0XAE);
}

//--------------------------------------------------------------
// Prototype      : void OLED_ON(void)
// Calls          :
// Parameters     : none
// Description    : 将OLED从休眠中唤醒
//--------------------------------------------------------------
void OLED_ON(void)
{
        OLED_WrCmd(0X8D);
        OLED_WrCmd(0X14);
        OLED_WrCmd(0XAF);
}

//x1,y1,x2,y2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确保x1<=x2;y1<=y2 0<=x1<=127 0<=y1<=63
//dot:0,清空;1,填充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
        u8 x,y;
        for(x=x1;x<=x2;x++)
                for(y=y1;y<=y2;y++)
                        OLED_DrawPoint(x,y,dot);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for(n=0;n<128;n++)
                        OLED_GRAM[n][i]=0X00;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OLED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IIC_Init();
//        delay_1ms(100);

        OLED_WrCmd(0xAE); //关闭显示
        OLED_WrCmd(0xD5);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Cmd(80);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Cmd(0xA8);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Cmd(0X3F); //默认0X3F(1/64)
        OLED_WrCmd(0xD3);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Cmd(0X00); //默认为0

        OLED_WrCmd(0x40);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Cmd(0x8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Cmd(0x14); //bit2,开启/关闭
        OLED_WrCmd(0x20);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Cmd(0x02);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Cmd(0xA1);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Cmd(0xC0);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WrCmd(0xDA);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Cmd(0x12); //[5:4]配置

        OLED_WrCmd(0x81); //对比度设置
        OLED_WrCmd(0xEF);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Cmd(0xD9);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Cmd(0xf1);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Cmd(0xDB);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Cmd(0x30);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Cmd(0xA4);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Cmd(0xA6);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Cmd(0xAF);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u8 OLED_GRAM[128][8];

//更新显存到LC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Cmd (0xb0+i);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Cmd (0x00);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Cmd (0x10);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OLED_WrDat(OLED_GRAM[n][i]);
        }
}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
                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chr][t];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
                                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汉字
//x:0~127
//y:0~63
//chr:汉字的索引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Hz(u8 x,u8 y,u8 chr,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u8 csize=3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chr*2;//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csize;t++)
    {
                temp=Hz[chr][t];
        for(t1=0;t1<8;t1++)
                {
                        if(temp&0x80)
                                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16)
                        {
                                y=y0;
                                x++;
                                break;
                        }
                }
    }
}

//OLED字符串连续显示函数
void OLED_Hz_String(u8 x,u8 y,u8 chr_S,u8 chr_E)
{
        unsigned char i;
        for(i=chr_S;i<=chr_E;i++)
        {
                OLED_ShowHz(x+16*(i-chr_S),y,i,1);
        }
}

//m^n函数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0',size,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u8 size,uint8_t mode)
{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128-(size/2))){x=0;y+=size;}
        if(y>(64-size)){y=x=0;OLED_Clear();}
        OLED_ShowChar(x,y,*p,size,mode);
        x+=size/2;
        p++;
    }

}

//显示图形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len--传入的数据的总长度
void OLED_ShowBMP(u8 x,u8 y,u8 mode,u8 bmp[][16],u32 len)
{
        u16 t,t1;
        u8 y0=y;
        u8 temp;
        u16 len2=len/16;                //数组的列数

        for(t=0;t<len;t++)
        {
                temp=bmp[0][t];
                for(t1=0;t1<8;t1++)
                {
                        if(temp&0x80)
                                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 == len2)
                        {
                                y = y0;
                                x ++;
                                break;
                        }
                }
        }
}

//显示蛇的函数
void OLED_Snake_Head_Dis(u8 x,u8 y,u8 mode)
{
        u8 i,j;
        u8 x_draw,y_draw;
        x_draw = ((x-1)*4)%128;                //限制长度
        y_draw = ((y-1)*4)%64;                //限制宽度
        for(i=0;i<4;i++)
        {
                for(j=0;j<4;j++)
                {
                        OLED_DrawPoint(x_draw+i,y_draw+j,mode);
                }
        }
}

图形和文字生成的工具是:
PCtoLCD2002(OLED取字工具)
可以自行百度,很好找的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端口的配置,速度一定要配置成50MHz的,最开始配置成2MHz发现怎么都驱动不了
,如下图所示: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GPIO_PIN_11);

网友A:
你好,你的IIC驱动怎么没有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的IIC驱动怎么没有延时?

对于这个片子来说不需要延时也是可以的,延时了反而还不行,好像,当初调试的时候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