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Designer突然不好用了

楼主:
我是在改器件的旋转角度时出现的这个问题
现在点某层就好像这个层被高亮了一样,其它屋都被成灰色
如果点Top层,这时R103这样的标号是没法选择的,但是器件可以选择
现在是点哪层就只显示哪层的布线信息
点清除没反应,关软件,关文档再开还是这样
没有被隐藏的层

网友A:
旋转器件的简单操作是,选中器件按空格可以实现旋转
不知道楼主点的哪个穴位看界面好像AD18

网友B:
按“shift”+"s",直到正常为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shift”+"s",直到正常为止。

多谢,确实是变成单层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器件的简单操作是,选中器件按空格可以实现旋转
不知道楼主点的哪个穴位看界面好像AD18

变成单层模式,改回来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确实是变成单层模式了。

“shift”+"s"还是挺管用
这招很有用,,,,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