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昆试用】python编程(2)

楼主:
10芯积分

蜂鸣器

microbit 默认使用pin0控制蜂鸣器,可以用来播放音乐。

from microbit import *
import music

#直接播放内置音乐
music.play(music.POWER_UP)
music.play(music.PYTHON)

#后台播放音乐
music.play(music.PYTHON, wait = 0)

#后台循环播放音乐
music.play(music.PYTHON, wait = 0, loop=1)

#播放自定义音乐
from microbit import *
import music
# MoonRive 月亮河
music.set_tempo(ticks=16, bpm=90)
tune = ['G5:32', 'D6:12', 'C:24', 'B5', 'A:6', 'G:8', 'F', 'G:32', 'B:24',
        'A:8', 'G', 'F', 'G:32', 'E:12', 'D:48', 'R:16', 'D:8', 'C:32', 'G:16',
        'E:24', 'D:8', 'C:48', 'G:16', 'E:24', 'D:12', 'C', 'E:16', 'G', 'C6',
        'B5', 'A:8', 'B:16', 'A', 'G:12', 'A:48']
music.play(tune)

from microbit import *
import music
# Beethoven 致爱丽丝
music.set_tempo(ticks=16, bpm=125)
tune = ['E6:8', 'D#', 'E', 'D#', 'E', 'B5', 'D6', 'C', 'A5:16', 'R6:8', 'C5',
        'E', 'A', 'B:16', 'R6:8', 'E5', 'G#', 'B', 'C6:16', 'R:8', 'E5', 'E6',
        'D#', 'E', 'D#', 'E', 'B5', 'D6', 'C', 'A5:16', 'R6:8', 'C5', 'E', 'A',
        'B:16', 'R6:8', 'E5', 'C6', 'B5', 'A:16']
music.play(tune)

下面一首音乐是什么?第一位正确回复的网友可以获取10芯币的奖励。
from microbit import *
import music
music.set_tempo(ticks=16, bpm=100)
tune = ['A5:16', 'A', 'A#', 'C6', 'C', 'A#5', 'A', 'G', 'F', 'F', 'G', 'A',
'A:24', 'G:8', 'G:32', 'A:16', 'A', 'A#', 'C6', 'C', 'A#5', 'A', 'G',
'F', 'F', 'G', 'A', 'G:24', 'F:8', 'F:32', 'G:16', 'G', 'A', 'F', 'G',
'A:8', 'A#', 'A:16', 'F', 'G', 'A:8', 'A#', 'A:16', 'G', 'F', 'G', 'C',
'A:32', 'A:16', 'A#', 'C6', 'C', 'A#5', 'A', 'G', 'F', 'F', 'G', 'A',
'G:24', 'F:8', 'F:32']
music.play(tune)

网友:
欢乐颂啊
看起来很奇怪,怎么有一个#A, 没有 D, E, B 这几个音。从后面 'A', 'G', 'F', 'F', 'G', 'A', 'G:24', 'F:8', 'F:32' 推断 F 是主音。
你这写得不对,升A 应该为 降B,大调式音阶没有 A, #A 这么写的。把我误导了  本来哼哼就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欢乐颂啊
看起来很奇怪,怎么有一个#A, 没有 D, E, B 这几个音。从后面 'A', 'G', 'F', 'F', 'G', ...

厉害。这个是用软件转的,转出来就是这个结果,可能是软件本身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欢乐颂啊
看起来很奇怪,怎么有一个#A, 没有 D, E, B 这几个音。从后面 'A', 'G', 'F', 'F', 'G', ...

这也太厉害了吧,怎么得出来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厉害了吧,怎么得出来的呀?

这是基础乐理啊,十二平均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基础乐理啊,十二平均律

多谢,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