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 DIY大赛(9)——重写按键处理程序

楼主:
    随着联合调试的发展,按键处理越来越复杂,经常是调好这个功能又影响到另一个功能,最后越来越乱,只好快刀斩乱麻,重新整理思路,重写按键处理程序。
    重新整理后,按键需要区分5种情况,分别是点按(也就是按下后迅速释放),短按(也就是按下后稳定后释放),中按(按下约1秒后释放),长按(按下约2秒后释放),超长按(按下约5秒后释放),各种状态按照我的代码对应的keys值见下表,然后根据当前的工作模式执行相应的操作,详见下表:

    其中报警设置中的轮换内容主要是两个时间点的设置、报警声音类别选择和声音时长设置。日历设置的轮换则是分别设置年、月、日、时、分。经过这样整理后再书写代码就比较简单了,用判断语句和开关语句先搭好架子,然后再往里面填充内容,程序结构清晰,调试也很快完成了。相应的代码如下:
1、按键获得
//        轮询按键处理
                keys = 0;
                while(gd_eval_key_state_get(KEY_WAKEUP))
                {
                    keys++;
                        delay_1ms(50);
                }

        //有键按下
        if(keys > 0)
                    key_processing();

2、按键处理程序

/*************************************************************
* 按键处理(PA0-WAKEUP)
*************************************************************/
void key_processing(void)
{
//    uint8_t i;             //滚屏用的临时记录号
//    LCD_write_ASCII(0,2,(uint8_t *) "Mode=   Key=  ");

//        LCD_write_value(72,2,2,0,1,keys);
        if(keys>40){            //超长按——调整报警设置
            if(mode>7)
                        mode = 0;       //强制退出
                else{
                    mode = 8;       //开始进入报警设置
                    LCD_line_clear(0);
                    LCD_line_clear(1);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LCD_write_string(6,0,(uint8_t *) "报警参数设置");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时间点");
                        LCD_write_ASCII(36,4,(uint8_t *) "0");
                        LCD_write_value(56,3,2,0,1,ala0);
                        display_alarm_time(ala0);
                }
        }
        else{
                if(keys>20)         //长按——查询记录
                        if(mode == 7)
                                mode = 0;   //退出查询状态
                        else{
                            if(mode<7){
                                        mode = 7;//进入查询状态
                                        LCD_line_clear(0);
                            LCD_line_clear(1);
                                        LCD_line_clear(2);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LCD_write_string(6,0,(uint8_t *) "查询报警记录");
                                        alar = 0;//清除报警记录
                                        line = addr;//从当前地址开始显示三行记录
                            date_read(line);//显示三行记录
                                }
                        }
                else{
                        if(keys>10){    //中按——轮换设置项目
                                if(mode<7){
                                        mode++;
                                    if(mode==7)
                                                mode = 0;//结束日历设置
                                        else{
                                            LCD_line_clear(0);
                                LCD_line_clear(1);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LCD_write_string(6,0,(uint8_t *) "日期时间设置");
                                                switch(mode){
                                            case 1://设置年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设置年");
                                                            LCD_write_value(56,4,4,0,1,year);
                                                break;
                                        case 2://设置月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设置月");
                                                            LCD_write_value(56,4,2,0,1,mon);
                                                break;
                                        case 3://设置日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设置日");
                                                            LCD_write_value(56,4,2,0,1,day);
                                                break;
                                    case 4://设置时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设置时");
                                                            LCD_write_value(56,4,2,0,1,hour);
                                                break;
                                    case 5://设置分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设置分");
                                                            LCD_write_value(56,4,2,0,1,minu);
                                                break;
                                        case 6: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保存设置");
                                                }
                                        }
                                }
                                else{
                                    if(mode>7){
                                            mode++;
                                                if(mode>13)
                                                        mode = 0;//结束报警设置
                                                else{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switch(mode){
                                                            case 9://设置时间点1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时间点");
                                                                    LCD_write_ASCII(36,4,(uint8_t *) "1");
                                                                    LCD_write_value(56,3,2,0,1,ala1);
                                                                    display_alarm_time(ala1);
                                                                    break;
                                                                //54,4开始显示时分数据
                                                            case 10: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保存设置");
                                                                    break;
                                                                case 11://选择声音种类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设置声音");
                                                                    break;
                                                                case 12://设置警笛时长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声音长度");
                                                                    LCD_write_value(56,4,3,0,1,ala9);
                                                                    break;
                                                                case 13: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保存设置");
                                                        }
                                                }   //  处理:7<mode<12
                                        }
                                }

                        }               //中长按键处理结束
                        else{           //短按或点按
                                switch(mode){
                            case 1: //调整年
                                        year++;
                                            if(keys>5)
                                                    year += 4;
                        if(year > 2030)
                                                year = 2019;
                                        break;

                                case 2: //调整月
                                    mon++;
                                            if(keys>5)
                                                    mon += 4;
                                        if(mon > 12)
                                                mon = 1;
                                        break;

                            case 3: //调整日
                                        day++;
                                            if(keys>5)
                                                    day += 4;
                        if(day > 31)
                                                day = 1;
                                        if((day>30) & (mon==4 | mon==6 | mon==9 | mon==11))
                                                day = 1;
                                        if((mon==2) & (day>28)){
                                                if(year%4 != 0){
                                                    day = 1;
                                            }
                                            else{
                                                    if(day>29)
                                                                day = 1;
                                        }
                                    }
                                        break;

                                case 4: //调整时
                                    hour++;
                                            if(keys>5)
                                                    hour += 4;
                                        if(hour > 23)
                                                mon = 0;
                                        break;

                                case 5: //调整分
                                    minu++;
                                            if(keys>5)
                                                    minu += 4;
                                        if(minu > 59)
                                                minu = 0;
                                                break;

                                        case 6: //保存日期时间数据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日期已保存");
                                                DS1302_write_date();
                                                delay_1ms(2000);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mode = 0;//取消调整模式
                                            break;

                                        case 7: //查询记录
                                                if(keys<5)
                                                        if(line<3)
                                                                line = 31;
                                                        else
                                                            line -= 3;
                                                else
                                                        if(line>28)
                                                                line=0;
                                                        else
                                                            line += 3;

                                                date_read(line);//显示警情记录

                                                break;

                                        case 8: //调整报警时间点0(0~12时之间)
                                                ala0++;
                                            if(ala0>48)
                                                        ala0 = 0;
                                            break;

                                        case 9: //调整报警时间点1(9~24时之间)
                                                ala1++;
                                            if(ala1>95)
                                                        ala0 = 36;
                                            break;
                                                break;

                                        case 10://保存报警时间点记录
                                                WriteSet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Set1302(0xC4,ala0); //保存报警时间点设置数据
                            WriteSet1302(0xC6,ala1);
                            WriteSet1302(0x8E,0x80); //关闭写保护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时间点已保存");
                                            delay_1ms(2000);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                                            mode = 0;
                                            break;

                                        case 11://轮换设置报警声音
                                        ala8++;
                                            if(ala8>4)
                                                    ala8 = 0;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switch(ala8){
                                        case 0: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正常报警声");break;
                                        case 1: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救护车声");break;
                                        case 2: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消防车声");break;
                                        case 3: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警车声");break;
                                        case 4: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音乐声");
                                }
                                                break;

                                        case 12://设置时长
                                                ala9++;
                                            if(keys>5)
                                                        ala9 += 4;
                                            break;

                                        case 13://保存时长设置数据
                                                WriteSet1302(0x8E,0x00); //关闭写保护
                                            WriteSet1302(0xC8,ala8); //保存声音设置数据
                            WriteSet1302(0xCA,ala9); //保存警笛时长设置数据
                            WriteSet1302(0x8E,0x80); //关闭写保护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LCD_write_string(0,3,(uint8_t *) "时长已保存");
                                            delay_1ms(2000);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mode = 0;
                                            break;
                                }
                        }               //短按及点按结束
                }                   //长按结束
        }
        if(mode==0)             //恢复主屏幕
        {
                LCD_line_clear(0);  //清两行内容
                LCD_line_clear(1);
                LCD_line_clear(2);
                LCD_line_clear(3);
                LCD_line_clear(4);
                LCD_write_string(6,0,(uint8_t *) "家庭智能监控");
        }
//        LCD_write_value(30,2,2,0,1,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