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分两路进行信号处理!

楼主:
闲来无聊,突然想起去年遇到过的一个不了了之的问题:有一个模拟信号,想分成两路,并分别利用不同功能的模拟电路进行信号调理。如果直接把信号分接到模拟电路的输入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有没有什么电路或者其他办法可以将信号分成两路相同且互不影响的信号? 针对 低频、高频、微小信号、普通信号,在进行分路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
有一个模拟信号,想分成两路,并分别利用不同功能的模拟电路进行信号调理。如果直接把信号分接到模拟电路的输入是不是会出现问题?

显然楼主是想将一个模拟信号联接到两个不同的模拟电路输入端。
如果这两个模拟电路输入端的输入阻抗不随信号频率变化,也不随信号幅度变化,则直接将该信号联接到两个模拟电路输入端即可,不必任何特殊处理。

网友:
高频电路则有其特殊性。
使用传输线(包括同轴电缆)就不能简单地将一路信号直接联接到两根传输线上(即两根传输线不能简单并联后接到信号上)。因为传输线要求阻抗匹配。这种情况必须使用平衡器。

网友:
多出的一路输入顶多考虑一下信号传输的匹配问题,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并无特定的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