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电路!!!

楼主:
新手,咨询个电路,这个电路如何修改为高有效?(上边是5V)

网友:
“上边是5V”

图中左边 Wiper homing signal 是信号输入端?
如果是,那么该信号低电平时岂不将5V经二极管短路到地?

网友A:
信息严重不全。楼主应当说明设计意图,并给出完整的相关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息严重不全。楼主应当说明设计意图,并给出完整的相关电路。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输入为低时,右边为低,下级电路动作,,,现在我想改为输出为高时,下级电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边是5V”

图中左边 Wiper homing signal 是信号输入端?
如果是,那么该信号低电平时岂不将5V经二 ...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输入为低时,右边为低,下级电路动作,,,现在我想改为输出为高时,下级电路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输入为低时,右边为低,下级电路动作,,,现在我想改为输出为高时,下级电路 ...

“现在我想改为输出为高时,下级电路动作”
疑为“现在我想改为输入为高时,下级电路动作”之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输入为低时,右边为低,下级电路动作,,,现在我想改为输出为高时,下级电路 ...

如果确实是“想改为输入为高时,下级电路动作”,那么你必须知道输入信号幅度(“为高时”是多少伏特),以及下级电路“动作”需要多高电平。
若是输入信号幅度恰合适,直接用输入信号驱动你的下级电流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输入为低时,右边为低,下级电路动作,,,现在我想改为输出为高时,下级电路 ...

如果想高电平有效,后级电路又不用改,那加个逻辑非电路即可,但最佳方案仍是要分析整体,楼主在这方面提供的信息依然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