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色卡密码锁

楼主:
项目名称:色卡密码锁

项目简介
  密码锁在生活中比较常见,各种各样的,常见的都是数字形式的,一般输入几位数字来完成密码。本项目使用颜色来完成密码锁,颜色的种类比较多,相对数字来说比较复杂,使用色卡来进行密码的设置和开锁,破解的难度比较大,相对来说也就更安全。

系统功能简介
   项目直接使用开发板飞线完成功能测试。
   系统上电后先设置密码,按下按键开始设置密码,GY-31的照明灯亮的时候表示在读取颜色数据,灭表示本次数据读取完成,可以更换下一张色卡,读取的间隔时间是1秒,这个够更换色卡的了。4次读取完成后保存读到的4次颜色值数据。
   如果密码已经存在的话,长按按键3秒,也可以进入设置密码状态。

   开锁时,先按下按键开始读取色卡,依次读取4次,GY-31的照明灯亮的时候表示在读取颜色数据,灭表示本次数据读取完成,可以更换下一张色卡,读取的间隔时间是1秒。读取完成后和存储的色卡颜色值进行比较,数据相同的话开锁指示灯LED1亮,OLED屏提示成功。数据比较错误的话,LED不亮,OLED屏提示错误。

硬件框图

OLED屏是全彩的96*64点整,OLED屏在系统测试过程中进行各种指示和信息的显示
GY-31是颜色传感器,可以通过不同的颜色通过滤镜输出不同的脉冲数
按键是一个单独按键,IO口内部上拉
LED灯,采用板卡自带的,指示开锁和运行指示

硬件连接图

视频
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video/20002
视频中有三次按键动作,
第一次是上电后按键进行密码的设置。
第二次是读取密码,这次密码是正确的。
第三次也是读取密码,这次密码是错误的,因为色卡的顺序和颜色不对。

WORD文档:

网友:
之前的几个相关测试帖子

[经验分享] GD32E231学习1:下载LED闪灯程序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5673-1-1.html

[经验分享] GD32E231学习2:GPIO驱动OLED及TC0定时中断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5902-1-1.html

[经验分享] GD32E231学习3:SPI驱动OLE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6069-1-1.html

[经验分享] GD32E231学习4:外部中断EXTI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6464-1-1.html

[经验分享] GD32E231学习5:颜色传感器模块GY-31测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6720-1-1.html

网友:
比较简单的小东西,多谢支持

网友A:
忽然觉得,楼主的创意可以用于现在儿童AI课堂或者智能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忽然觉得,楼主的创意可以用于现在儿童AI课堂或者智能玩具。

先给女儿玩过了,小孩玩玩觉得比较新奇

网友:
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