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仿真与实验

楼主:
元器件参数都是对的,为什么我拿电路仿真得到的波形和实际电路出来的波形不一样?这种波形怎么解释?
当加入二极管构成buck电路时,仿真的图形保持不变,实际的图像没有,此时输入端(接的信号发生器)电压自动变成0.23v,一直没有找到原因。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为什么我拿电路仿真得到的波形和实际电路出来的波形不一样?

你贴出来的第一个仿真电路,根本不是Buck电路。

网友A:
仿真时示波器随便用,为什么不把仿真示波器的B通道接到V1,同时看看V1波形?
同时看输入和输出波形,是一种常用的测试手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时示波器随便用,为什么不把仿真示波器的B通道接到V1,同时看看V1波形?
同时看输入和输出波形,是一 ...

测过了,V1的波形就是一个方波,半个周期为5V,半个周期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拿电路仿真得到的波形和实际电路出来的波形不一样?

你贴出来的第一个仿真电路,根本不是Buck电 ...

确实不是,不过结果是一样的,在实际中我弄成BUCK电路后,电阻两端电压莫名其妙降到0.23V了,而这个没有,所以我才没有加上二极管。现在我主要是实际中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过了,V1的波形就是一个方波,半个周期为5V,半个周期是0

不错,“V1的波形就是一个方波,半个周期为5V,半个周期是0”。
但是Buck电路可不是这样。Buck电路在周期的一部分为直流电源电压,另一部分是“关断”,也就是高阻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是,不过结果是一样的,在实际中我弄成BUCK电路后,电阻两端电压莫名其妙降到0.23V了,而这个没有 ...

“不过结果是一样的”
结果绝对不一样!
若是结果一样,那还要Buck电路干什么?直接把首帖电路用上就行,何必又要用大功率开关管,又要用续流管?

网友:
此帖应该发在电源技术版面。现在我把此帖移动到电源版面去,你到那里去找吧。

网友:
这根本不是buck电路
电路原理都搞不清楚,纠结仿真和实际有什么区别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