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器件的pcb footprint怎么填?

楼主:
如图,器件的footprint填了C0603,我想知道,一个电容元件我要在footprint栏中填入它的封装信息,假设它的封装是C0603,问题是我事先并不知道它的封装信息,那我应该在哪个地方找到这个电容的封装信息C0603,然后再填入footprint栏中?

网友A:
设计原理图时,就需要确定器件的封装,确定之后,这个封装需要存在于封装库中,自带库,没有合适的就自己画。自己画封装,就自己定义封装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要填入footprint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原理图时,就需要确定器件的封装,确定之后,这个封装需要存在于封装库中,自带库,没有合适的就自己画 ...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自带库,如DISCRETE.olb 里面的电容元件,那我怎么找它的封装名字?

网友:
软件中有吗?

网友C:
看你要用器件的Datasheet啊。。。有写封装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用器件的Datasheet啊。。。有写封装信息

我现在就是自己学习熟练一下软件操作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比如说我画好原理图后,我要给电阻添加封装,但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软件里自带的封装在哪,我应该怎么去找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自己学习熟练一下软件操作的,没有考虑那么多,比如说我画好原理图后,我要给电阻添加封装,但 ...

cadence应该没有自带封装,你可以用一些软件去生成,比如LP Wizard。。我一般还是根据Datasheet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自带库,如DISCRETE.olb 里面的电容元件,那我怎么找它的封装名字?

DISCRETE.olb,这是元件库,不是封装库。去封装库中找。去pcb_lib\symbols下面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SCRETE.olb,这是元件库,不是封装库。去封装库中找。去pcb_lib\symbols下面看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如图,CAP400,CAP300是电容的封装,RES500,RES600是电阻的封装。问题是如果我现在有一个运算放大器NE5532,那么在这个文件夹中,有这么多不同元器件电感,电容,电阻的封装,我应该怎么找到属于运算放大器的这一类封装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如图,CAP400,CAP300是电容的封装,RES500,RES600是电阻的封装。问题 ...

一个元件可能有多个封装,看手册。这个 运算放大器,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封装。选完了。你就知道需要什么尺寸。去封装库,找对应的封装,一些标准封装,可以用现有的。可以比较一下他的尺寸是否合适。没有合适的封装,就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元件可能有多个封装,看手册。这个 运算放大器,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封装。选完了。你就知道 ...

嗯嗯,就是我现在不考虑这么多,我单纯就是想熟悉一下这个软件的操作,流程,练练手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自带的封装库中,我怎么找到属于运算放大器这类器件的封装?或者这样说,在这个封装库中,我找一个封装,比如dio400,那么这个dio400是哪一类器件的封装?是二极管类的呢?是三极管类的呢?还是属于另一种元器件的封装?

网友A:
哪类都不属于,封装只是封装,与器件没有特定的依赖关系。你好好理解一下。至于软件操作,可以找个教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类都不属于,封装只是封装,与器件没有特定的依赖关系。你好好理解一下。至于软件操作,可以找个教程,学 ...

好的,谢谢啦

网友D:
一个器件有好几种封装,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功能选择,一般封装是按功率大小有所区别
器件手册中最后都有封装尺寸的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器件有好几种封装,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功能选择,一般封装是按功率大小有所区别
器件手册中最后都有封装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