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波发生电路

楼主:
三角波电路为什么采用的是同相滞回比较器?

网友:
估计你的三角波发生电路,是先产生矩形波,然后再转换成三角波,或者三角波和矩形波同时产生。
不使用滞回比较器,如何能够产生弛张振荡?

网友A:
是P440的三角波发生电路在变成P441的三角波发生电路时,A1怎么由反相输入端变成了同相输入端?

网友:
童诗白模电第四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440的三角波发生电路在变成P441的三角波发生电路时,A1怎么由反相输入端变成了同相输入端?

你问为何图8.3.6中R3接在A1反相输入端,而图8.3.7中R1接在A1同相输入端,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P440的三角波发生电路在变成P441的三角波发生电路时,A1怎么由反相输入端变成了同相输入端?

我只想说一句:从图8.3.7继续往下看,不多,只有22行文字,连一页都不到。
仔细看,看不明白就看两遍,还看不明白就看三遍。
要是连这点功夫都不愿意下,你学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说一句:从图8.3.7继续往下看,不多,只有22行文字,连一页都不到。
仔细看,看不明白就看两遍, ...

谢谢老师,有些地方老半天也想不明白,最近有点事情,等一个星期之后再向老师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