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昆试用】python编程(5)

楼主:
麦昆上有两个减速电机,用来驱动小车的轮子,可以正反转和调速。电机是通过一个I2C转PWM芯片后,在由75V18驱动的。因为DF没有提供相关的资料,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不过也没有关系,通过makecode程序,我们可以很快的就知道使用方法。

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函数:

    //% weight=90
    //% blockId=motor_MotorRun block="Motor|%index|dir|%Dir|speed|%speed"
    //% speed.min=0 speed.max=255
    //% index.fieldEditor="gridpicker" index.fieldOptions.columns=2
    //% direction.fieldEditor="gridpicker" direction.fieldOptions.columns=2
    export function MotorRun(index: aMotors, direction:Dir, speed: number): void {
        let buf = pins.createBuffer(3);
        if (index==0){
            buf[0]=0x00;
        }
        if (index==1){
            buf[0]=0x02;
        }
        buf[1]=direction;
        buf[2]=speed;
        pins.i2cWriteBuffer(0x10, buf);
    }

这就是电机的驱动函数,从这里可以看出,I2C芯片的地址是0x10,发送的命令是3个字节:第一个字节代表了通道,0代表电机1,2代表电机2;第二个字节是方向,应该就是正反转了;第三个字节是速度,也就是PWM的占空比,范围是0-255。
知道了驱动方法,我们就可以编写python驱动函数:

from microbit import *

def moto1(speed=200):
        buf = bytearray(3)
        buf[0] = 0
        buf[1] = [1, 0][speed>0]
        buf[2] = abs(speed)%256
        if buf[2]>0:buf[2]=max(buf[2], 20)
        i2c.write(16, buf)

def moto2(speed=200):
        buf = bytearray(3)
        buf[0] = 2
        buf[1] = [1, 0][speed>0]
        buf[2] = abs(speed)%256
        if buf[2]>0:buf[2]=max(buf[2], 20)
        i2c.write(16, buf)

moto1函数中,只使用了一个参数speed,范围是-255到+255,正负号代表了正反转。0代表电机停止,不等于0代表电机转动。因为实测速度参数小于20时,电机可能无法启动,因此设置了最小速度为参数20。

网友:
同样还可以找到一个舵机的驱动函数。

    //% weight=90
    //% blockId=servo_ServoRun block="Servo|%index|angle|%angle"
    //% angle.min=0 angle.max=180
    //% index.fieldEditor="gridpicker" index.fieldOptions.columns=2
    export function ServoRun(index: aServos, angle: number): void {
        let buf = pins.createBuffer(2);
        if (index == 0) {
            buf[0] = 0x14;
        }
        if (index == 1) {
            buf[0] = 0x15;
        }
        buf[1] = angle;
        pins.i2cWriteBuffer(0x10, buf);
    }

暂时还没有测试舵机功能,等有空在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