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为I2C新增i2c.writevto()函数

楼主:
 为了提高I2C的效率,micropythhon新增加了一个函数:i2c.writevto()

函数的基本形式:i2c.writevto(addr, (buf1, buf2)).

它允许由地址+命令+数据的模式写入I2C,在命令后面紧跟大量数据,而无需重新设置缓冲区。

网友:
例如原来ssd1306 OLED驱动中:写入数据的用法:

    def write_data(self, buf):
        self.temp[0] = self.addr << 1
        self.temp[1] = 0x40 # Co=0, D/C#=1
        self.i2c.start()
        self.i2c.write(self.temp)
        self.i2c.write(buf)
        self.i2c.stop()

现在变为:
    def write_data(self, buf):
        self.write_list[1] = buf
        self.i2c.writevto(self.addr, self.write_list)